电子工程师、驴友的GPS手持机项目启动--功能调查,希望大家多提意见,Free is the best

楼主(2011-05-13):
我很快开始要做个针对驴友和电子爱好者的“瘦”GPS手持机了,不带地图的那种,可以支持GE规划的KML路径导航,想听听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感谢大家多多捧场:

计划做成这样:
   1.支持高精度模式,刷新频率最高达到准专业水准的20HZ,支持徒步模式,也支持省电模式的1HZ刷新频率(可以由用户自行设定);

   2.支持AGPS模式,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通过网络下载AGPS辅助数据,然后进行快速定位,大大节省电力(可以由用户自行设定);

   3.自带小OLED显示屏,在必要的时候才打开(一个专用按钮),用来显示GPS时钟和当前经纬度信息,配置机器工作参数以及目的地导航时的坐标输入和用户提醒

   4.距离、里程、面积等数据统计(上位机软件完成)

   5.轨迹记录(用户可以调整记录参数),通过上位机软件转换输出为标准的KML或者KMZ;可以记录路点(配合内置麦克风可以记录语音信息),单独有个按钮,按一下记录第一个路点001,顺着下去,文件以日期做文件名,增加气压计的高度信息

   6.轨迹回溯,按照规划的KML路线回溯,按照路线导航;用户提醒方式:按预定路线正确行进、偏离预定路线、通过路点以及到达目的地时都通过内置的2个LED提醒用户(按预定路线正确行进时绿灯长亮,通过路点以及到达目的地时绿灯闪烁10秒,偏离预定路线时红灯长亮),该功能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激活,平时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关闭

   7.目的地导航:直接输入目的地坐标,指针提示方向,每隔一定时间(用户可设定,也可以由用户手动触发)显示一次与目的地的直线距离(由当前位置与目的地的经纬度信息计算而来),标明目的地的方向(直线方向)

   8.结合气压计实现高度显示以及天气预测功能

   9.6AH大容量充电电池+后备电池方式,后备电池专用来维持GPS最小系统的工作,对外提供数码设备充电接口

   10.三防设计

   11.特别针对电子爱好者,开放源代码和设计资料,支持更多自定义功能,Free is the best!

网友:
居然留了个Q-q

不知道潜规则么?

网友:
没地图  没意思

楼主:
我有不做广告,留QQ何妨呢,准备做个开源项目,难道非得放到签名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有无地图是各有利弊吧。
我恰恰觉得没有地图才是最合适的,目前谁家的地图能够在野外使用呀,并且现在地图很多都不准确,我这个机器主要是记录轨迹和回溯用途,保证好GPS的准确性然后能够按照原来的轨迹回来,也可以按照别人的走过的路线前进,我觉得就足够了,有谁会不停的顶着屏幕看地图呢?

网友:
这个可以不要屏的。没啥用。

网友:
这只能是一个自我陶醉的项目,不具备实用价值。

最重要的防护等级,你一字未提。作为手持GPS,这是最重要的。
使用什么电池,工作温度范围,电池续航能力,也都没有。

你只是希望做一个“畸形”的“高性能”GPS,就像一个水桶,只有一块木板是显著高于其他木板的,反而不是一个好水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有无地图是各有利弊吧。
我恰恰觉得没有地图才是最合适的,目前谁家的地图能够在野外使用呀,并且现在地图很多都不准确,我这个机器主要是记录轨迹和回溯用途,保证好gps的准确性然后能够按照原来的轨迹回来,也可以按照别人的走过的路线前进,我觉得就足够了,有谁会不停的顶着屏幕看地图呢?

徒步时地图作用是蛮大的。徒步一般用等高图,很多徒步路线的等高图在网上有下载。当然也可以自己制作,网上有教程。

另外,地图也可以用GOOGLE的卫星图,用来找路是蛮不错的。

而且,有了图再导入其他驴友记录的轨迹,这样就不怎么怕走错路了。

我现在用台S60手机再装个SmartComGPS,就实现了显示等高图,卫星图,徒步路线,当前位置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最好加个蓝牙功能,这样就可以配合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各种高级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只能是一个自我陶醉的项目,不具备实用价值。
最重要的防护等级,你一字未提。作为手持gps,这是最重要的。
使用什么电池,工作温度范围,电池续航能力,也都没有。
你只是希望做一个“畸形”的“高性能”gps,就像一个水桶,只有一块木板是显著高于其他木板的,反而不是一个好水桶。

回楼上,谢谢你的意见。
我这个是个DIY项目,不是要做个像GARMIN、麦哲伦那样的真正的高端GPS手持机,所以这里提到的是功能设计,没有具体的技术细节参数。
你提到的最重要的防护等级,这个我当然不会按照军工产品那样去做外观,要知道我国众多的产品都不是输在功能,而是输在了工业设计和加工精度方面,所以我个人肯定也不能改变这一切,不好意思,我只能够交给一个做工业设计的朋友帮我做个外观设计,考虑到三防方面的设计,否则这就不是开源项目了,是一个实际的高端产品,光外观设计就够让人吃一壶的了;
电池部分我计划采用可充电的磷酸铁锂电池和普通5号干电池的双重设计,严酷环境下大家就不能享受到大容量可充电电池的好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以不要屏的。没啥用。

这个我也在认真权衡利弊中,要考虑到人性化操作(软件设置等部分)以及导航提示等部分的HMI如何实现的问题。

网友:
这个嘛,纯粹开源学习技术的话很不错。

不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一部Android手机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有无地图是各有利弊吧。
我恰恰觉得没有地图才是最合适的,目前谁家的地图能够在野外使用呀,并且现在地图很多都不准确,我这个机器主要是记录轨迹和回溯用途,保证好gps的准确性然后能够按照原来的轨迹回来,也可以按照别人的走过的路线前进,我觉得就足够了,有谁会不停的顶着屏幕看地图呢?
徒步时地图作用是蛮大的。徒步一般用等高图,很多徒步路线的等高图在网上有下载。当然也可以自己制作,网上有教程。
另外,地图也可以用google的卫星......
城市里最好是有地图,野外的话等高图了,用google的卫星有点困难,3G/GSM?——有的地方信号弱或者没有的;或者存储处理好的图片?——那需要很大的FLASH,RAM

网友:
IP67以及水中漂浮。目前没看到国产的设备有这些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有无地图是各有利弊吧。
我恰恰觉得没有地图才是最合适的,目前谁家的地图能够在野外使用呀,并且现在地图很多都不准确,我这个机器主要是记录轨迹和回溯用途,保证好gps的准确性然后能够按照原来的轨迹回来,也可以按照别人的走过的路线前进,我觉得就足够了,有谁会不停的顶着屏幕看地图呢?
徒步时地图作用是蛮大的。徒步一般用等高图,很多徒步路线的等高图在网上有下载。当然也可以自己制作,网上有教程。
另外,地......
城市里最好是有地图,野外的话等高图了,用google的卫星有点困难,3G/GSM?或者处理好的图片?那需要很大的FLASH
卫星图就是使用处理好的图片。当然,通常只会带徒步路线附近的地图,通常十来二十兆一幅图吧。这种容量对于现在的SD卡不算什么,就怕一幅地图过大造成内存不足。所以,地图大时会分成一个个小地图,软件会自动切换的。

网友:
增加一个POI,我这里有全国的基础数据,支持手工更新。
屏肯定要一个,就是耗电低及有一定防护等级
增加一个对讲机的数据接口,通过FM可以一个区域内覆盖。

网友:
CW SOS 及其经纬坐标

网友:
支持楼主!

1.请问楼主是用的GPS芯片自己解码还是用现成的模块?
2.电池6Ah的话个头应该不小啊....
3.显示屏可以有, 哪怕是最简单的状态/经纬度显示还是需要的, 鉴于6Ah的大容量电池, 这点消耗应该不算什么.
  而且, 如果打算记录路径和"回溯路径"的话, 显示屏就更必须了.
4.目的地导航要是没有地图的话仅有方向指示的作用, 其他时候可能会有误导的作用, 毕竟有时候明明是那个方向 还必须绕着走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建议楼主分两部分描述功能:
1. GPS 端的功能 (如定位,记录路径,气压等)
2. 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的功能 (如路径的导出,导入,其他计算)
也算是一个大项目里的两个小项目了

网友:
HOLUX M-241
除了不能回溯KML,其它功能都有。还带点阵液晶。300多元。

楼主:
回复 网友G:
holux m-241
除了不能回溯kml,其它功能都有。还带点阵液晶。300多元。

holux m-241没实际用过,看了下产品介绍,只是支持轨迹记录吧,支持经纬度显示吗?支持20HZ更新率吗?支持AGPS吗?支持目的地导航?内置气压计?大容量电池?   好像都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支持楼主!
1.请问楼主是用的gps芯片自己解码还是用现成的模块?
2.电池6ah的话个头应该不小啊....
3.显示屏可以有, 哪怕是最简单的状态/经纬度显示还是需要的, 鉴于6ah的大容量电池, 这点消耗应该不算什么.
  而且, 如果打算记录路径和"回溯路径"的话, 显示屏就更必须了.
4.目的地导航要是没有地图的话仅有方向指示的作用, 其他时候可能会有误导的作用, 毕竟有时候明明是那个方向 还必须绕着走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建议楼主分两部分描述功能:
1. gps 端的功能 (如定位,记录路径,气压等)
2. 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的功能 (如路径的导出,导入,其他计算)
也算是一个大项目里的两个小项目了

使用GPS芯片,解码的很多参数可以自行调整
目的地导航这一点到确实是个实际问题,有没好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H:
支持楼主!
1.请问楼主是用的gps芯片自己解码还是用现成的模块?
2.电池6ah的话个头应该不小啊....
3.显示屏可以有, 哪怕是最简单的状态/经纬度显示还是需要的, 鉴于6ah的大容量电池, 这点消耗应该不算什么.
  而且, 如果打算记录路径和"回溯路径"的话, 显示屏就更必须了.
4.目的地导航要是没有地图的话仅有方向指示的作用, 其他时候可能会有误导的作用, 毕竟有时候明明是那个方向 还必须绕着走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建议楼主分两部分描述功能:
1. gps 端的功能 (如定位,记录路径,气压等)
2. 电脑上的上位机软件的功能 (如路径的导出,导入,其他计算)
也算是一个大项目里的两个小项目了
突然想到了  自带指南针  O(∩_∩)O哈哈~

网友:
目的地导航,这个的得要地图了,要不有条河还使劲叫你往那边走

如果根据大量卫星图片自动识路  也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的地导航,这个的得要地图了,要不有条河还使劲叫你往那边走
如果根据大量卫星图片自动识路  也很麻烦

如果要依靠地图走计算机规划(或辅助规划)的路,你还探什么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目的地导航,这个的得要地图了,要不有条河还使劲叫你往那边走
如果根据大量卫星图片自动识路  也很麻烦
如果要依靠地图走计算机规划(或辅助规划)的路,你还探什么险呢

严重同意,只要个路径记录,其他都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目的地导航,这个的得要地图了,要不有条河还使劲叫你往那边走
如果根据大量卫星图片自动识路  也很麻烦
如果要依靠地图走计算机规划(或辅助规划)的路,你还探什么险呢
严重同意,只要个路径记录,其他都不重要

这个东西不仅仅用来探险,可以沿着别人的旅游路线前进呀,这也是很多驴友/自驾游人士现在喜欢的方式,很多人不是喜欢在旅游前上网做足功课吗,那么别人的足迹当然可以作为实际参考的一部分了,探险其实只是旅游的一部分。我认为至少不能缺少路径回溯,可以没有目的地导航。

网友:
可以玩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holux m-241
除了不能回溯kml,其它功能都有。还带点阵液晶。300多元。
holux m-241没实际用过,看了下产品介绍,只是支持轨迹记录吧,支持经纬度显示吗?支持20hz更新率吗?支持agps吗?支持目的地导航?内置气压计?大容量电池?   好像都没有吧?

带点阵液晶,能显示经度纬度高度速度等,还有蓝牙可对外连接。
可以搜我以前的拆解帖。
GPS一般的刷新率为1HZ,很少模块支持5HZ。而M241可以用软件开启5HZ更新
AGPS无多少用处。不过多等一分钟的事。
没有气压计
M241用1节5号碱性电池可以工作10小时。容量大吧?不大,但可以工作很长时间。

网友:
Android下面有软件可以提前从google maps下载好指定区域的图片用于脱机GPS导航。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holux m-241
除了不能回溯kml,其它功能都有。还带点阵液晶。300多元。
holux m-241没实际用过,看了下产品介绍,只是支持轨迹记录吧,支持经纬度显示吗?支持20hz更新率吗?支持agps吗?支持目的地导航?内置气压计?大容量电池?   好像都没有吧?
带点阵液晶,能显示经度纬度高度速度等,还有蓝牙可对外连接。
可以搜我以前的拆解帖。
gps一般的刷新率为1hz,很少模块支持5hz。而m241可......

你的建议很中肯,谢谢!但是我觉得AGPS对于省电来讲还是很有意义,不仅仅是节省一分钟时间的问题,GPS在最初获得GPS星历的时候很耗电的,支持这一点主要目的是为了省电考虑。

网友:
这个diy的很好很强大!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21ic.com/icview-11953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diy的很好很强大!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com/icview-119539-1-1.html

嗯,以前看过这个东东,做得不错,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我的DIY计划加入气压计和麦克风以记录语音便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目的地导航,这个的得要地图了,要不有条河还使劲叫你往那边走
如果根据大量卫星图片自动识路  也很麻烦
如果要依靠地图走计算机规划(或辅助规划)的路,你还探什么险呢

好吧 本人宅男 出门手机里必备的是谷歌地图

网友:
期待结果。
不过,手机地图不太爽吧。手机会没电的。。。

网友:
建议LZ给出一个框架,开源后,由各位爱好者加入自己的想法,成为DIY的作品。

网友:
我才买了个对讲机,爬山用,你可以考虑用对讲机的电池和外观,对讲机不贵200多,带屏

楼主:
看到以前莫大也提到了类似这样的项目,希望莫大要是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捧捧场,提提意见的话应该很有建设性!

网友:
如果增加对讲功能,更适合野外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L:
如果增加对讲功能,更适合野外使用。

有些东西简单就好,不过需要实用。。加这个又加那个就变成万用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如果增加对讲功能,更适合野外使用。
有些东西简单就好,不过需要实用。。加这个又加那个就变成万用表了。。

楼上的建议与我的思路基本一致,觉得东西要的是简单够用就好,好用最重要,增加态度功能的话最后会变成黑洞,如同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的“万用表”了。

网友:
支持,我也这这种想法,现在计划使用长天GM101的外壳+屏开发,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屏的资料。屏上面只写了Phico D-0 94V-0,20个引脚,160*100的灰度屏,不知道那位兄弟手里有没有评它的资料。

楼主:
经过再三考虑和听取一些朋友的建议之后,该项目决定分为两个功能模块(两步走)的模式进行,描述如下:

1.GPS部分
  A.直接采用GPS芯片架构;
  B.轨迹记录(用户可以调整记录参数);
  C.提供USB接口供人机交流;
  D.内置锂电池和充电保护电路,USB接口同时作为充电口;
  E.小体积&三防设计;

2.功能扩展部分
  A.采用STM32作为系统核心;
  B.板载NOKIA5110显示屏(为了在户外条件下能够看得很清楚);
  C.实现楼主贴中描述的出轨迹记录以外的其他功能;

其中GPS部分即日起开始启动,预计2周内完成,项目进展会随时发布在本帖子中,请有兴趣的同好关注,谢谢!

网友:
有兴趣   严重关注

网友:
支持!
--------------------------------
我老婆是驴友,我是她的驴,经常被她拉去驮背包。
我女儿是个小驴友,经常掉队的那种。走得慢,还要一路采野花、摘野果。时间耽搁了,只能改路线,抄近路回去。GPS对我很重要。我想能不能做个比手机GPS功能更强大的产品呢?

阿莫特价期间,我买了GPS模块与天线,但方案一直没出来。期待高人出现!

前天换了一个新的路畅车载GPS,是2011-04-16生产的。SD卡里的文件对其他同品牌的人有用吗?是不是一定要到4S店里花200元升级?需要的话,我把它拷出来,给大家。

楼主:
今天完成了GPS部分的初始PCB设计,还有些许需要完善的地方,板子尺寸目前为6CM*2.5CM大小,请各位拍砖,我硬件弱项!

GPS部分PCB LAYOUT第一版,还应该有些许的修改 (原文件名:GPS.GIF)

网友:
求教LZ,20HZ的刷新频率如何做到?

另,Agps是否可以用蓝牙连接手机拨号上网的方式,这样更新星历就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求教lz,20hz的刷新频率如何做到?
另,agps是否可以用蓝牙连接手机拨号上网的方式,这样更新星历就方便多了

系统中暂时不考虑内置蓝牙模块,这样的话会越来越复杂,所以AGPS只能够是PC或是手机下载后想办法考入系统的TF卡中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原理的。。。

楼主:
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等确定下来并打板调试通过之后会开放所有资源的,目前还有许多要修正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要是选择成品GPS模块,20hz的刷新频率还是成本比较高的。能提44楼的GPS模块型号吗?学习了

网友:
咦,这个不和我做东西一样吗?基本做完,板子尺寸3cm*4cm oled显示GPS,气压,温度,指南针。不过最后又删减了功能,修改了电路·重做第二版~

网友:
我还打算显示地图的呢.....

解析MAPINFO地图  头大啊..

网友:
市場上OEM的100元都有賣,還WINCE 的,做這個沒意思。

网友:
只要轨迹记录和蓝牙,

楼主:
回复 网友O:
咦,这个不和我做东西一样吗?基本做完,板子尺寸3cm*4cm oled显示gps,气压,温度,指南针。不过最后又删减了功能,修改了电路·重做第二版~

引用图片

请问是否方便留联系方式或者加我QQ,我们可以好好沟通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P:
市場上oem的100元都有賣,還wince 的,做這個沒意思。
有吗?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2011-08-25):
回复 网友O:
咦,这个不和我做东西一样吗?基本做完,板子尺寸3cm*4cm oled显示gps,气压,温度,指南针。不过最后又删减了功能,修改了电路·重做第二版~

咦 好眼熟啊 这个不是和我做的东西一样吗? 除了液晶屏外。
我猜的 我的是第一版 你这是第二版

网友:
感觉做这个为了去旅游很蛋疼, HTC(带GPS)+小蜜蜂GPS软件(搜星+路径记录导入导出+路径地图+海拔+经纬度)+凯立德,城市山区都可以用

网友(2011-10-09):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