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怎么仿真查看电路的频率响应?请教。

楼主(2011-05-13):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个同向放大器,现在想看看它的频率响应,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AC不支持?

上传proteus仿真文件与截图,用过这个功能的大侠帮忙解惑下,灰常感谢!

proteus v7.5版本ourdev_639536AFANRK.rar(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同向放大器.rar)

截图 (原文件名:2011-05-13_1.jpg)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楼主:
自己发现答案了,不能同时用示波器和frequency 分析,狂晕!

网友:
图形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huayuliang 花生:如何设置图形方式?设置了可以不断开示波器连线直接用了吗?
另:可以直接显示测量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那个频响分析就是图形方式啊。。。图形方式都不是实时仿真的。

哦,想起来了,似乎是有些图形方式的仪器不能和示波器放在一起,不过我也不记得了,你的好像就是这种情况。
--------------------------------------------------------------
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应该也可以用图形方式显示,可惜我没弄过。
比如用那个模拟分析仪,使用多个参数计算并显示一条曲线。

突然想起来,我一直都没弄明白电流探针为啥很多时候都没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uayuliang 花生。我试试模拟分析仪。
----------------------------------------------------
电流电流探针的问题貌似是这样的:在你的电路图中,如果你的连线是垂直的,那么你的电流探针方向也必须是垂直的,上图说明问题。

图:
探针方向与线的方向不一致 (原文件名:1.jpg)

探针方向与线的方向一致 (原文件名:2.jpg)

上面的图一的电流探针方向是水平的,而接线的方向是垂直的,所以会报错。图二的探针方向与接线方向一致,不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

困扰了俺很久很久的问题。。一直都是用欧姆定律解决的。。汗~~

也不知ISIS为啥非要这么弄。。。

这下好了,很多仿真都变得简单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用客气啊。有了交流才会有共同的进步。以后还有别的不懂的地方,大侠多指导哈!

网友(2011-12-09):
哈哈,电流探针也是困惑了一阵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