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092+IRFI4019大功率D类功放,单面PCB

楼主(2011-05-13):
做过好几个集成D类功放了,这次的东东是去年11月完成的,最近翻出来听听觉得不错,直接传上来了,这次测试了不同磁芯的电感,主要是铁氧体的和铁粉芯的,还有IRS2092评估板用的电感,在磁芯温升方面,评估板用的电感最小,但价格不菲,其次是红黑磁环,仅有温暖的感觉,其他的电感就不太适合用在这里了

由于电源电压不高,IRS2092的供电用的是7812

原理图中振荡电路RC参数有点小的改变,最后确定调制频率在370KHz左右

本次使用的电感

PCB板

焊接好的

测试,有点乱,呵呵

无输入时的PWM波

网友:
昂?最少上个图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速度慢了点,楼下上Protel文件

网友:
4019不好买,就是有也是超贵。RMB5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好像是¥25,不过东西真的很好,输出40W不加散热器也感觉不到温升

网友:
看高手的作品就像看艺术品

楼主(2011-06-16):
帖子好冷啊……

网友:
有没有做出来的成品卖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B有多余的,如果需要我可以送,元器件没有多买啊

网友(2011-08-12):
楼主的波形真漂亮~

最近要试用下IRS2092,请问楼主有什么注意点需要传授吗?之前MOS驱动和MOS管烧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IRS2092S的自激振荡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呢?是需要触发吗?如何触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IRS2092的设计是完全参考数据手册和设计指南的,只有振荡频率相关的容阻器参数有一点点变动,中间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我也是按照那个做的,但是中间经过很多次调试,只出来一次正常的波形。

这个电路是不需要触发的是吧,我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CSD引脚我只要用地线去触碰一下它,它会由原来的直流电平变成

三角波;

希望能够多交流一下,我也发了一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757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_jian_xin&bbs_id=9999

网友:
LZ回复【楼主位】rj44444 任杰

LZ,这电感哪里可以买,大概多少钱

楼主:
我在西安的时候买到了这种环,自己绕的…不过现在不在西安了

网友:
不错哈,我也做了个1943和5200的4管功放,效果嘛,还能听,就是直出加大小声,没加音调,主要是做了好几个音调,没几个感觉比直出的听起来舒服。。。。。

网友E(2011-10-12):
数字功放电感 (原文件名:搜狗浏览器截图(2).jpg)

我的是四个腿的 鬼子的!

网友(2012-11-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一个  我的QQ  506647655  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3-05-03):
示波器真好

网友(2014-11-06):
引用 网友E:
数字功放电感 (原文件名:搜狗浏览器截图(2).jpg)

我的是四个腿的 鬼子的! ...

问下有这个电感的型号没?

网友(2015-02-13):
有没有试试铁硅铝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