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做电动车控制器时独创的开关电源+主动升压电路,只用2个晶体管,成本低效果很好

楼主(2011-05-13):
现在已经不再做电动车控制器了,所以把过去开发的开关电源+主动升压电路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

电动车控制器上主要的电源供电电路有线性电源、开关电容式电源、开关电感式电源(BUCK)、开关电感+主动升压电源(BUCK+VOLTAGE MULTIPLYER)
线性电源可以说是第一代电源,目前在半数以上的电动车控制器上应用,特点是电路简单(采用稳压管/7805+LM317),但缺点是效率低发热严重,影响功率管的散热降低控制器功率。第二代电源是开关式电源,包括开关电容和开关电感式电源,开关电容式输出纹波方面没有开关电感式好但成本较低,适合多余1个放大器的控制器使用;第二代电源效率通常能打到80%以上,发热量低。第二代+电源在原有开关电感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动升压电路,不光能提供5V、12V还能提供VSS+12V给驱动电路用。

我设计的电源属于第二代+的成本性能改良版。电动车控制器利润低,成本控制方面非常敏感,当时为了设计这个电路费了不少心血。最初的版本使用的是正反馈,用了3个晶体管,开机时电压有过冲现象,负载调节速度一般;现在的版本是负反馈,负载调节速度高、无过冲,晶体管数量也降到了2个,后期版本采用的是一个MOSFET加2N5551。

我的这个电路最可贵的一点是可以同时生成VSS+12V的电压,可以给驱动上桥提供稳定的电源。有了主动升压我们的控制器性能上一下就和采用47uF电容被动升压的控制器拉开了距离,成本上我们还能稍微更低一些。最明显的性能差别是电机带载启动速度比同行快(主动升压驱动低速时没有被动升压驱动电压稳定性带来的发热问题,不需要做额外的平滑启动)。用示波器测上桥斩波波形在重负载任何速度下都非常标准(我们用的还是23.976KHz的PWM基频,驱动电流比15KHz高~1.6倍),最后整体控制器的发热量比同行低20%左右。

我们的控制器可以做全卡死开启(手柄换成开关直接5V进去),而且反复做都没问题,同行的控制器有的上来2秒就烧了(上海的),其他的也是反复做个5~10次也会烧管子(几家无锡的、2家天津的),唯一一家玩不坏的(无锡的),放在车上明显能感觉到启动无力,看来低速下电流被限得太厉害了。

不唠叨了,发电路图!

(欢迎交流和复制,但请保留作者和原出处)

6管控制器电源电路

12管控制器电源电路(在6管基础上有所改良)

网友:
好复杂的说,原理当然也是不懂的说

网友:
我 在看飞机!!!

网友:
过来看灰机的。。。。。。。。。。

网友:
看图的同时,来看看灰机

网友:
看灰机+mark一下

网友:
很好,很不懂

网友:
这个很牛X的说。先膜拜下。灰机...

网友:
mark.谢谢LZ,不过看不懂

网友:
MARK!很牛X的说!

网友:
buck降压吧,没有用pwm芯片,好像是rcc形式的震荡电路吧

网友:
谢谢lz提供思路

网友:
顶一下。。。有图有真相。。。就是没看见灰机呢。。。:)

网友:
果然低成本~~~厉害厉害~~一定是费了不少心血,mark

网友:
这实在是太棒了!好电路啊!

网友:
看到星星,没看到灰机

楼主:
呵呵 没想到这么多人感兴趣哈。谢谢各位支持!

简要画一下电流路径(BUCK开关降压部分)

网友:
看不懂啊,开来真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
是不是右边是输入,左边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右边是输入,左边是输出?

对,是右边输入,左边输出。

网友:
不错,看看能不能加个-12输出

网友:
我记得有一本书从一管道七管的电路都介绍了的,还不错,回去我查查书的名字

网友:
Z1,Z6是稳压管吗?完全没有效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看看能不能加个-12输出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z1,z6是稳压管吗?完全没有效率啊

呵呵 是啊,这两个稳压管完全是出于成本考虑的(TO220/263的7805太贵了)。好一点的控制器上我们用的其实是7805。

网友:
记号,看不明白。

网友:
VGM 60V 和 Vss 48V分别是哪个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vgm 60v 和 vss 48v分别是哪个电源?

VSS48V是电源输入,VGM60V是输出(用于给上桥供电的)

网友:
两管 分立元件 buck 降压 低成本

网友:
【楼主位】 vivalite :
D10 D11 是不是可以省掉

网友:
【楼主位】 vivalite :
L1有计算公式有吗?

网友:
【楼主位】 vivalite :
工作频率与C1 C4 有关吧?
请问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位】 vivalite :
d10 d11 是不是可以省掉
这两个二极管主要是防止接错后高电压倒灌的,可以省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位】 vivalite :
l1有计算公式有吗?

根据L/R时间常数可以推导出来,开关电源的书里应该讲了,不过我手头也没有计算公式,你可以去查查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vgm 60v 和 vss 48v分别是哪个电源?

只有VSS48是输入电源,60V是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位】 vivalite :
工作频率与c1 c4 有关吧?
请问怎么计算?

主要和C1 C4有关

网友:
主动升压蛮有意思的,采用电荷泵。

网友:
看来电动车以后会普及这种电路鸟

楼主: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搞一套开源的电动车控制器,免得受车厂骗(这行业里猫腻其实挺多的)。

网友:
左右倒过来看,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
大公无私,太慷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左右倒过来看,还真有点不习惯

额~ 我的习惯是脑袋里先画好草图然后往Protel/Multisim里抄。因为一般知道大体尺寸所以选完了页面大小后先从右边开始画,画到左边正好画完 呵呵

楼主:
【补充一下首帖忘了说的】

输入电压是48V,画在右上角。
电流大方向是从右向左走。

VM 输出12V(实际12.2V;电流受Q8、L1、D1、D2限制)
VGM 输出60V(实际58.5V左右;电流受C3、C6、C7容量和D4电流限制,现有容量提供1uS峰值电流800mA没问题)
5V、5V_MCU输出5V(实际5.9V左右。这部分如成本允许可使用7805稳压模块替换)

VM处纹波100mV左右、5V处纹波5~10mV、VGM点纹波300mV。

如需提高输入电压需适当提高C1/C4比例及提高R36阻值。
注意增大C3时会对震荡频率有负面影响。
这个电路的开关频率越高效率也高但稳压能力不及低频(开关频率做到15KHZ电感可以减小到470uH,效率93%,不过需一定输出电流才能保持较好的稳压能力);改变C4容量可以调整开关频率但要注意C1/C4比例最好不要改变。

网友:
把BUCK提取出来,改成从左往看

网友E:
其简单原理是:

Q7基极为稳定的13V,

1 当7低于13V-0.7V时Q7导通
2 Q8导通
3 7电压>13V-0.7V
4 Q7截止
5 Q8截止
6 D1D2续流导通对负载供电
7 7<13V-0.7V时 从1循环

C4的作用是延时 即开关频率调整
当Q8导通时 对C4充电
当Q8截止时 C4对L放电

注:这是稳流电路

网友:
先收藏,哪天需要再看。

网友:
mark之,看了一会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1-07-21):
最简洁的方案,才是工程师的方案。顶起

网友:
全分立元件的,空用板空间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全分立元件的,空用板空间大呀。

用分立元件成本低,民品性能也可接受,在大批量产品上是意义重大的。

网友:
确实成本控制的好,连该用多少瓦的电阻都有说

网友:
lz 厉害,一个电感实现了升压,降压。

网友:
不得不顶!高人一个!

网友:
之前的电动车控制器上桥电路是“浮栅”电压型,楼主的聪明之处是产生的60v的电压,但是楼主的上桥驱动关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另一个问题呢,对于上桥产生的60v的电压依旧不是太懂,希望楼主能否贴一下上下桥驱动的电路呢?另外楼主的主控是哪个单片机呀,我们现在使用瑞萨的,成本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之前的电动车控制器上桥电路是“浮栅”电压型,楼主的聪明之处是产生的60v的电压,但是楼主的上桥驱动关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另一个问题呢,对于上桥产生的60v的电压依旧不是太懂,希望楼主能否贴一下上下桥驱动的电路呢?另外楼主的主控是哪个单片机呀,我们现在使用瑞萨的,成本还可以。
这个就是上桥驱动电路,同样是浮栅,唯一的区别是传统做法用电容来被动升压,这个采用的是主动升压,没有电容漏电的问题(电容漏电问题在车顶墙手柄开最大后最明显,我们的1000W可以顶7秒后自动保护,很多电容升压式控制器顶4秒后就火光四溅了,主要原因是上桥电容电压降低,功率管进入线性区大量发热然后烧毁)。

(这是个比较老的图。实际上Z3是不焊的)

单片机我们最初用的CY的,后期用MEGA48,再后来也是瑞萨。

网友(2011-08-29):
回复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c4挺关键的吧?c3是被举起来的。成本确实很低。顶你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楼主:
C4 C1 R36对频率控制最重要

网友:
我是来看灰机的,很有用.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好复杂啊!看着就晕了!

网友(2011-10-30):
不管做不做,先顶一下再说

网友:
不错,那个-12电路实际出来是-48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哦,是-48V,这一路输出电流能力本身不大,用电阻+稳压管稳压一下就有-12V了。
想要大电流-12V就要用电感了,不过2个电感调起来是个麻烦事

网友(2012-02-27):
不错,但不知道这输出功率是多大呢?

楼主:
12V最大电流约300mA,5V最大电流约100mA,60V 10mA左右但脉冲放电可达到480mA

网友:
电动车的电机都是12V吗?
48V/60V/72V的电瓶车的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动车的电机都是12v吗?
48v/60v/72v的电瓶车的电机有什么区别?

现在主流电动车电机是48V的。12V是用来给下桥MOS管提供开启电压、60V是给上桥MOS提供开启电压的。
48V 60V 72V电机原理上是一样的,高压电机的好处是同功率下电流小,更节省铜线面积。Toyota普锐斯用的还是600V电池组+高压电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动车的电机都是12v吗?
48v/60v/72v的电瓶车的电机有什么区别?
现在主流电动车电机是48v的。12v是用来给下桥mos管提供开启电压、60v是给上桥mos提供开启电压的。
48v 60v 72v电机原理上是一样的,高压电机的好处是同功率下电流小,更节省铜线面积。toyota普锐斯用的还是600v电池组+高压电机呢。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mark 电车控制器+低成本开关电源

网友:
很不错的电路,灰机在哪?:o

网友:
果然犀利,仰望!!

网友:
先记一下

网友(2012-03-31):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搞一套开源的电动车控制器,免得受车厂骗(这行业里猫腻其实挺多的)。 ...

这个提议强烈支持,阿莫什么时候组织一个控制器开源项目,我一定报名参加

网友:
图怎么都挂了?

网友:
以前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开源的提议泡汤了啊。。。

网友:
好贴,留着以后看!

网友(2012-05-13):
感谢!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

网友:
确实很巧妙,成本确实很低。很想知道楼主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果断没看懂啊

网友:
在我手上拆过的都是7805+LM317。。。

网友:
我改天尝试一下照着楼主的原理,搞个220V转12V出来
字没打完,不小心按到了回车键

网友(2012-06-12):
楼主能不能传几个波形啊

网友:
不管做不做,都要支持,

网友:
mark  有时间分析一下

网友K:
我设计的电源属于第二代+的成本性能改良版。

that's the roman black smps: http://www.romanblack.com/smps/smps.htm

black has a lot of crazy ideas on his website and a good place to visit.

网友L:
引用 网友K:
that's the roman black smps: http://www.romanblack.com/smps/smps.htm

black has a lot of crazy ide ...

谢谢推荐。
BTW:国外DIY项目的MCU多用PIC,问什么?

网友:
historical reasons. PICs have been around a lot longer than others.

AVRs are quite popular as well, particularly if you count Arduino.

ARMs are mostly used commercially.

STM8 is rarely used by hobbyists.

网友:
果然不懂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牛,赞一个,搞软件表示羡慕

网友:
真给力,纯给力。

网友(2012-07-14):
灰常难的,收藏下

网友:
不看完贴还不知道 lz还补充了解说 精辟 不得不赞 飞机在哪里啊?

网友(2012-12-05):
不太懂 学习中

网友:
很好的电路

网友:
果断收藏,不错,学习了,尤其是抗干扰电路的设计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2013-03-27):
很好的电路,学习中!

网友(2013-05-14):
电动车控制器MARK

网友(2013-08-03):
楼主你好,我用multisim仿真时候,VGM端输出只有48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楼主解惑?谢谢

网友:
mark一下,留待以后仔细研究,感觉这个输出的纹波是不是很大?

网友M:
希望论坛里有更多小电路(具有实用价值)的讨论帖。

网友N: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总是仿真不出来?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希望论坛里有更多小电路(具有实用价值)的讨论帖。

你好,请问这个电路的60V可以出来吗?

网友:
果断MARK!对于低成本、低功耗及高输入电压电源电路,需要大师们的刻苦钻研以及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一点小疑问,D1和D2并联起来用,没看明白为什么,记忆中二极管好像是忌讳并联,电流会优先从节压降相对较小的那个走,然后发热,然后节压降更小,然后如此循环,如果总电流超过二极管极限电流两个管子会接连挂掉。。。当然这只是教科书上说的,实际我还没敢这么试验过,不知道实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知驱动上管栅极的平均电流有多大?

网友:
好电路,果断收藏~

网友:
请问 VV,这个电路,用于低压输入是否可行?

比如8V~15V的输入

楼主:
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刚看到回复。

关于仿真的问题:不推荐用仿真。我发现很多仿真软件计算有电感的电路时会和实际偏离。
二极管并联:很多开关电源里都会这样做,完全是基于成本考虑。理论上二极管不允许并联,但这个电路实测通过2个二极管的电流乘以电压只相当于一个管子的功率,用两个只是为了增加可靠性,因为通过每个二极管的电流只有原先的一半,都没有达到最大电流所以不会击穿。

改成其他电压当然可以,部分元件参数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网友:
马克一下,以后看~~~~~

网友:
不太明白,
5V取电是从12V那里串个200欧电阻所得,若电流大,电阻分压高,那后面就会底于5V.
若没电流,后面电路还是12V,单片机不会坏吗?

为什么不用T431搭电路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总是仿真不出来?还请赐教?

加点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加点负载试试?

刚加了负载,仿真出结果了。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啊!

网友(2013-09-02):
来打飞机的。电赛电源头疼

网友:
我也学过模电,但是说实话,真心不懂……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的解释解释啊?

网友:
过来看灰机的

网友(2013-12-24):
这个真的很牛!

网友(2014-02-09):
好思路,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有没有专用的模块?

网友:
先标记一下再说

网友:
唉,要恶补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简单原理是:

Q7基极为稳定的13V,

MARK!正解啊,明了。

网友:
有用的东西要mark

网友:
虽然还没怎么看懂,但是要留一下名,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看看能不能加个-12输出
--------------------------------------------- ...

这样恐怕会制造出-48V。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之前的电动车控制器上桥电路是“浮栅”电压型,楼主的聪明之处是产生的 ...

VGM有60V,要不是R21、K3缓冲,上管导通瞬间GS之间压差可瞬间达到60V,GS马上击穿。

G的电压上升与S是独立的,如果S受负载突然增大等影响不能及时上升,G的电压还是独立上升,也许GS就会超过20V的极限值,那就只有烧管子了,感觉这种用法好险。

还是浮动栅极驱动最科学,虽然必须在动态环境中使用。

或者使用“无悬空相”的方法来驱动。一般电动车的驱动方案是,PWM的作用效果是“上管导通或是上管关闭”,改为控制成“上管导通或是下管导通”,这样PWM可达到95%,仍可持续停在这一状态。但这样控制较难达到高效率。

也可以制造一个相对于S的12V电源,那就比较可靠了,但是每一路上下管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电源。

另外这个电路中的自举、续流二极管用的都是1N4148,耐压恐怕有些不够。

网友:
mark,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P:
VGM有60V,要不是R21、K3缓冲,上管导通瞬间GS之间压差可瞬间达到60V,GS马上击穿。

G的电压上升与S是独 ...

不用担心耐压问题。烧管子的热烧毁必须达到一定电压x电流才行。G>S时DS导通,S实际等于电源电位,S管脚和线路上存在电阻,芯片上的S不会被负载拉下来。

网友:
灰机 高才。
请问  电感L1  2.2mH 用色环电感 还是 工字电感?

网友(2014-04-14):
如果 下桥臂MOS管烧坏【短路】,那么  :

对应的上臂MOS管会 连带被 烧毁,上桥臂的驱动三极管,【控制VGM导通的三极管】也会连带被烧毁。

这个连锁反应可能会发生。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请教楼主 驱动电路 C12 C39 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牛叉 要顶

网友:
无私分享!
调速在那里呢?

网友:
电动车的方案现在正在学习中,这个图对我真是太有用了,太感谢了!

网友:
mark 电动车电源方案

网友: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Q:
构思很好,学习学习。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何不用继电器换向,MOS管调速?难道这样成本更高吗?

网友(2014-05-30):
楼主,可以发个IR2101驱动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吗?已经做了几个月但效果不太理想,想参考下别人的

网友:
总算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构思很好,学习学习。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何不用继电器换向,MOS管调速?难道这样成本更高吗? ...

电机PWM双极调速怎么可能用继电器换向

网友:
请教前辈们,VGM 60V是怎么得来的,能分析一下吗,二极管倍压吗?谢谢

网友:
标个记 二天来看

网友:
原型电路是来源于国外网站的,楼主改了一点,呵呵

网友(2014-08-06):
学习一下,不是很懂

网友:
强帖必须马克

网友:
看不懂,坚持看

网友:
楼主以前是天津松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that's the roman black smps: http://www.romanblack.com/smps/smps.htm

black has a lot of crazy ide ...

是的,记得看过这个2 transistor Black regulator 电路,感觉LZ这个电路与这个老外电路类似。。。

网友:
这种贴移动要顶的,学习学习,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要马克的

网友:
Mark,这个电路不错,如果60V那里加个稳压12V稳压管就更好了

网友R:
楼主你好,最近研究控制器,发现控制器的pcb上有一些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用意,见图

网友S:
用Multisim仿的? 有没有仿真文件传一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用Multisim仿的? 有没有仿真文件传一个?

给你一个Multisim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给你一个Multisim

收到,仿一下看效果:) 多谢

网友:
好复杂的说,没怎么看懂

网友(2014-09-09):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果然看不懂~·

网友:
好东西要收藏,虽然我也不懂

网友:
这东西得静下心来学

网友:
能发个清楚的PDF版本的吗?谢谢.

网友:
很敬佩LZ的心得

网友:
做个标记先

网友:
记录下,后面做参考

网友:
精品就是好

网友:
这个绝对要留下,MARK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最近研究控制器,发现控制器的pcb上有一些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用意,见图

蛇形线,等长!

网友:
LZ 硬件功底确实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U:
蛇形线,等长!

这里也需要等长吗?电机控制器又不是什么高频玩意儿

网友(2014-11-05):
有时间搞个LTspice的仿真出来

网友:
mark 主动升压电路

网友:
看看现在正在有这一块

网友:
看不懂只能收藏,以后学

网友:
有谁测过纹波和效率吗,这小东西还是蛮好玩的

网友:
成本确实是省到家了,一个行业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真看不懂

网友:
先学基础,回来拿下

网友:
很不错,慢慢看

网友:
这能申请专利吗  呵呵

网友:
每人都有一份贡献,力量将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没想到这么多人感兴趣哈。谢谢各位支持!

简要画一下电流路径(BUCK开关降压部分)

感谢楼主的人品 与耐心 ,基本明白大概原理了。正好想做一个 电调驱动 。

网友:
刚开始做电源,感觉把这个搞懂应该就入门了吧。

网友(2014-12-20):
能否解释下 C1 C4是怎么调节工作频率的吗?

网友(2015-02-13):
73 楼 “88488848” 图简单易懂

网友(2015-03-17):
楼主  一直没有看到这个60V怎么产生的  还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简单原理是:

Q7基极为稳定的13V,

请问你  为什么Q8关断  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
上个PCB样板瞧瞧就爽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楼主解说一下电路原理呗?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
mark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最近研究控制器,发现控制器的pcb上有一些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用意,见图

搭车同问

网友V:
6管,这个管指的是什么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V:
6管,这个管指的是什么

控制器由6个MOS管来驱动的,

网友:
看来我的水平还不足以能看懂!回家闭关了!

网友:
好电路,正省,但用多抽头的电感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
很好的资料,比LDO方案,应该便宜

网友:
要功一下囉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这个方案,比LDO先进一代多

网友:
虽然不懂,但精品一定要顶。

网友:
mark 电动车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担心耐压问题。烧管子的热烧毁必须达到一定电压x电流才行。G>S时DS导通,S实际等于电源电位,S管脚和 ...

楼主太强大了
模拟电子学的太精了
赞一个
再谢谢分享的图纸

网友:
高手!!!好电路,果断收藏!

网友:
不错学习下 以后可以考虑这个电路测试看看了。问下楼主你这个主电流部分静态功耗会不会有很大呢?怎么解决功耗不足问题 应该换200欧姆参数就好了?还是加括流电阻?还有个人感觉时间应该稳压管稳5v的会比较容易坏,是不是遇到过?

网友:
楼主能否截图个驱动电路看看呢?电源给驱动供电的 参考下  拜谢了

网友:
电动车方面前辈!要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电路是开关频率是从哪里得到的

应该是从2N5551进行开关控制的  他的基极被稳压在12伏左右,刚开始e极电压低打开,充点到一定时间12v电压达到的时候 5551关段进行放电,等放到12v电压低于12v稳压减去截压的值时 5551又打开进行充电升压,多次重复达到稳注12v电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电路是开关频率是从哪里得到的

你搜一下RCC 开关电源。有很多讲解的,以前有很多手机充电器是用这种电路的

网友:
这个原理图暂时还没有看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管用的,可以考虑一下改装

网友:
很好,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网友:
楼主费心思了。参数调整应该够费劲的。静下心思做电路的不多啊!

网友(2016-05-03):
最近在找单桥臂N管自举电路,看到这篇精华帖,值得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模电精品,帮顶

网友:
标记一下,正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吃饭睡觉打飞机

网友:
先顶吧,感觉很厉害啊

网友(2016-07-21):
多大的电流、

网友:
分享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2016-10-27):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推荐。
BTW:国外DIY项目的MCU多用PIC,问什么?

PIC的开源精神比较强烈!

基本没有库存在的

网友(2017-01-05):
验证了一下,确实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12管并联的驱动电路图有没?

网友(2017-03-15):
我很爱国,我们国家要转型升级,如果工程师都不做这种成本低,可靠性也低的产品,那也就升级成功了,不过研究学习是很OK的,赞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7-05-06):
非常的好..

网友:
该电路成本低,量产也证明了高可靠性。

网友(2017-07-15):
非常有创意的电路设计,太巧妙了!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2017-11-14):
实用,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2018-06-06):
The smps frequency is about 40K~100KHz. It will need buck inductor and capac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简单原理是:

Q7基极为稳定的13V,

你这样改画一下,感觉好像跟RCC的电路原理类似了。

网友(2018-11-05):
lz的电路确实经典

网友: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潜,谢谢传承

网友:
仿真了一下,没有60V的说

网友(2019-12-02):
这个电路很有意思,想法很不错。
楼主有没有出现量产问题?
毕竟这个48V+12V 是直接往上管G引脚上输出去的

网友:
MARK。

我要好好理解一下电路图,一时半会没思路。

网友:
我能说看不懂吗

网友:
好东东必须顶!!!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学习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最近研究控制器,发现控制器的pcb上有一些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用意,见图

电流采样电阻,成本扣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最近研究控制器,发现控制器的pcb上有一些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用意,见图

像是用来做电流采样的。

网友(2021-04-10):
电动车控制器时独创的开关电源

网友(2021-09-08):
楼主厉害呀,这个绝对是精品,攒

网友(2022-01-08):
路过,表示没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