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用或者使用过ms5607的请进

楼主(2011-05-13):
这个芯片的程序有木有,求程序。我看到论坛里有个程序,但是他的程序和使用手册上规定的不一样啊。

网友(2011-07-31):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想用这个做一些实验,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啊?程序搞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在使用但是只能把C0~C6读出来,气压和温度值一直都不变。
int32_t initializeBarometer( uint8_t* status_flag )
{
    uint8_t txBuf[4];
    uint8_t returnval;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0, g_i2cRxBuf, 2 );
        CC[0]=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2, g_i2cRxBuf, 2 );
        CC[1]=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4, g_i2cRxBuf, 2 );
        CC[2]=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6, g_i2cRxBuf, 2 );
        CC[3]=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8, g_i2cRxBuf, 2 );
        CC[4]=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A, g_i2cRxBuf, 2 );
        CC[5]=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DelayMs( 50 );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C, g_i2cRxBuf, 2 );
        CC[6]=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i2cBatchRead( Barometer_SLAVE_ADDRESS7, 0XAE, g_i2cRxBuf, 2 );
        CC[7]= (g_i2cRxBuf[0] << 8)  | g_i2cRxBuf[1];

        return returnval;

}

网友(2012-02-10):
我在用,是STM32读的,SPI通信,而且刚和BMP085比较了一下,这个好很多。
读数程序比较麻烦,学同学的BMP085的程序用状态机来实现的,建议这样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折腾bmp085,但读出来温度和大气压都高于正常值,两个都买了,折腾不好的话就改研究5607了~
5607的例程是avr的,还不晓得怎么往51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