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交流:遥控信号的采集和处理问题

楼主(2011-05-13):
我现在在看遥控信号的采集和处理部分的代码,但刚看到rc.c就卡住了,里面的ppm_in,ppm_diff数组是什么意思啊?我只知道两个数组里面保存的都是解码后的各个通道的ppm信号值,但不清楚两个数组分别是东东?希望高人分享一下所得!

网友:
呃…其实你干嘛不自己写呢,这部分自己写应该比看别人(MK)的代码更清楚,更快一些吧…
知道思路就可以写出来咯,不是很难的。

主要就是测PPM信号各个通道有效电平的宽度,定时器+外部中断就解决了。

附加功能就做一下信号的限幅,用来限制行程。或者再做一下曲线,可以改善手感。还有就是乘上一个系数,用来调整灵敏度。这些都不难的吧…

数组的话,可能是用来滤波的吧…我没看过rc.C的代码…不是很懂…

网友:
同上,你看一下我在坛子里发的KK_C源码,应该很容易看懂。

楼主:
回3楼:我现在主要是要弄清楚ppm信号的采集过程,最后再结合fc.c里面的遥控信号处理程序。搞清楚这一整个过程后,需要在fc.c里面加点东西,所以得看懂别人的代码。

楼主:
回4楼:我找了一下,没找到。你kk里面的ppm信号采集里面也用到数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