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FPGA输出电平 给一个50欧内阻的器件做TTL信号源

楼主(2011-05-13):
我用FPGA生成一个20M的方波,给一个器件做外触发的信号源用。
调试的时候我在FPGA定义的引脚上串了一个47欧的电阻消振铃,然后把示波器夹在串的电阻脚上看波形。
示波器阻抗用1m欧的时候,输出方波满好的。
现在问题来了,要被触发的这个器件的匹配阻抗是50欧, 我把示波器阻抗调到50欧再看波形,严重失真,根本不成个方波。
而且如果器件的阻抗是50欧,我在fpga引脚串了47欧的情况下, 器件上能达到的电压最多就也3.3v的一半,没办法达到ttl的高电平啊。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有把FPGA的信号接运放,放大到6v,然后再在运放的输出端和器件作50欧阻抗匹配 这一条路了?
有没有什么电平转换芯片,能支持20mhz以上方波,然后可以直接拿fpga的电平转换为ttl电平输出啊?

问题虽菜,高手们该出手还是请出手啊

网友:
你说这些都没用,你要说清楚你想干什么 ···要做什么····上面说一大堆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匹配后只有源端的1/2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