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0.4.0 DFS文件系统BUG

楼主(2011-05-13):
今天用SVN的RADIO代码玩,修改了TFT、TOUCH、KEY,将LWIP、MP3等去掉,能放WAV文件了。但发现一个文件系统的问题。我用的是8G的TF卡,DMA模式,SDIO4线驱动。当读取文件offset超过0xFFFFFFFF时(例如0x1C59B0000),无法正常读取了。读的是0xC59B0000的内容。我现在用一个变通办法,当偏移超过0x7FFFFF(0x7FFFFF*512)时,将偏移加1,正常则*512。在SD卡块读、多块读时,根据偏移能否模2判断,不能模2则减1,能模2则除512来处理。可能文件系统中需要改动的地方较多,不知如何处理较好!

是不是我的文件系统没有配置好?应该能支持8G卡啊

难道大家都用2G卡?

网友:
你确定是用svn版本?0.3.x系列的版本不支持超过4G的卡。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出在读SD卡上.我看了新的sdcard.c,块读和多块读里面将 addr/=512注释了.相应地,入口参数也应该不*512了.这样就不会越界了.昨天考虑过将32位数扩展成64位数,这样就不会越界了.
可能我下的radio代码太老了.有最新的radio代码和sch吗.包括一些datasheet?现在的SVN内没有radio目录了吗?反正我没找到

正好有机会请教.无外部RAM,RTGUI(TFT+TOUCH)+DFS+MP3软解能跑得动吗?应该如何设定.我弄不到radio板啊,又没办法在现有的开发板上扩RAM,只能想想了
现在的环境是103VE+TF卡+ili9325TFT+PCM1770,用11.2896M有源->PCM1770 MCLK,STM32工作在主模式,I2S3,音质还不错.

PCM1770有一个主模式:
101 16- to 24-bit, left-justified format, master mode
还没想好如何和STM32衔接,用这个方式音质应该更好些.

网友:
RADIO的SVN转移见置顶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2921

0.4.*开始,块设备的操作单位由字节改为"块".

要玩音质的,不要用STM32了.

楼主:
谢谢.STM32的I2S确实不怎么样!
我在想音频质量的主要问题是在LRCK的精度上(在后面输出的模拟部分暂不考虑情况下),如果是44.1K的音频,一定要保证这个44.1K的LRCK的精度.如果是48K的音频,一定要保证这个LRCK的精度.避免所谓的时钟抖动.
现在我的问题是,内部DAC处理D到A的过程中,和MCLK有关.但应该和I2S的SCK和DI没有什么关系吧.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MCLK和LRCK的精度足够,SCK和DI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了.SCK和DI不必达到十分精确的地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STM32的I2S还是可以用的.

如果理解不对,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