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真贵

楼主(2011-05-13):
长一米,宽20公分,厚2公分的钢板 价格是 1984元
有这个价吗?我不懂,如果是真的,那全钢雕刻我是做不起。

网友:
算算重量

网友:
不锈钢做雕刻机。。。

网友:
又重又贵……

网友:
不锈钢- - 没必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一米,宽20公分,厚2公分的钢板 价格是 1984元
有这个价吗?我不懂,如果是真的,那全钢雕刻我是做不起。

说是全钢,不用不锈钢.加工成本什么的都高!

网友:
所以要是搞机加工,做坏一件活是挺郁闷的

网友:
不锈钢价格是很高的,看型号的,不锈钢件加工价格也很贵的,做坏一件可能就赔钱了

网友:
不锈钢,不好加工,容易费刀具的。

其实铝合金是相当不错的,用手钻什么的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LS的几位SB,楼主说的是钢板,A3或45号钢,不是不锈钢!!价格应该看错了,应该有个小数点,20MM厚的,这个尺寸,两面磨平,198.4元的价格差不多,我上次在卖钢板的地方问过价格。

网友:
没有这么贵,如果只是做不锈钢雕刻机,不考虑酸碱腐蚀的情况下,可以选用201不锈钢
计算公式如下:长(米)*宽(米)*高(毫米)*7.93*单价(*元/公斤)
例如:201不锈钢板价格:1*0.2*20*7.93*13.6(5月13日杭州卷板价格)=431.392
但是,如果你要整张不锈钢板价格便宜些,不锈钢的常用规格有2米*1米,2.44米*1.22米,如果你不整张要的话,会比较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也是SB

标题都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的几位sb,楼主说的是钢板,a3或45号钢,不是不锈钢!!价格应该看错了,应该有个小数点,20mm厚的,这个尺寸,两面磨平,198.4元的价格差不多,我上次在卖钢板的地方问过价格。

看帖子标题。

网友:
11楼是一只SB,鉴定完毕

网友:
貌似很贵!

网友:
不锈钢也有很多种的,不同牌号的,304,430,201,202等,这几个都是钣金常用的料,304的很贵,感觉做雕刻机用这玩意太没性价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楼是一只sb,鉴定完毕

SB的单位是一只吗?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1楼是一只sb,鉴定完毕
sb的单位是一只吗?受教了~~
看来不止一只,哈哈,但可以肯定楼主是第一只,后面的跟了几只,再后面的就不要喷了,以免增加**数量。

网友:
为什么说楼主是SB呢,第一,他到目前为止可能还不知道论坛上所说的全钢机架材料是什么,以为是不锈钢呢,可能我见识少,20MM的不锈钢板还没有亲眼见过。
至于其它人,该是的是,不该是的不是,不要对号入座,如果再喷,那她肯定就是了。

网友:
进来看十一楼

45 40cr就可以了,不锈钢都是按斤秤的而且难加工

网友:
看来很多人怕了加工不锈钢.
我只说是惯与不惯问题.
主要是选对刀具,会磨,另外是加工速度.
习惯了都是一样做.
板料普遍买到大多是上海张普,普新,普钢(如没记错)这些大厂出的,亦不算差.
其他棒料,扁料小心选择就行了.能买到303就用303.
其他不用过于在意成份.国产没有那几间能好好控制.国产304,镍达8根本找不到.
印度料还比国产的优胜.

网友:
为啥说21楼SB呢?

LZ想用不锈钢省的经常除锈保养不行吗?

别人选材不一定是没原因的!!

并且如果不是SB别先开口说别人SB!!本来好好的一个帖子讨论你一来就看你一S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啥说21楼sb呢?
lz想用不锈钢省的经常除锈保养不行吗?
别人选材不一定是没原因的!!
并且如果不是sb别先开口说别人sb!!本来好好的一个帖子讨论你一来就看你一sb了!!

同意,说得对.
化黑亦并非能完全防锈.电镀影响精度,如偷工减料防锈最多只有一,两年,做咸水测试又太费劲!
不锈钢绝对有它的优点.
DIY更有人用麻石,水泥,行不行一回事,有创意.
自以为是这些井底蛙才是..

网友:
补充一下;

要用不锈钢要快买料.
早两星期还是两万三/一公吨(304).
这几天已升了好几佰,开始进入旺季.

去年旺季最高去到三万五.
对小量买的亦有很有影响.

除非是特别尺寸需从一完整料特别为你开出来,否则就是过磅计.每公斤亦差不了多少元.
你这样最好四处找找,接近尺寸碎料,一块买回来,想想办法自己怎样加工.20厚发外激光切不平哦.
费用有公式计,都有市价,每个孔...长x厚...问多两间就知了.

网友:
全钢也不一定非得要不锈钢的啊.最合适的是球墨铸铁.

网友:
请注意,又多了24,25楼两位SB。

网友:
为啥说24楼SB呢?

因为他经常舔楼主的屁股,一旦有人说他主人,就马上跳出来咬人了。

网友:
看来我错怪29楼了。。。

他不只是一SB 而且还是喜欢舔屁股和有狂犬病的畜生!!

对于这个畜生我是不会再搭理了。。。要不一点素质都没有。。。

继续讨论不锈钢板

网友:
刚刚淘宝上问了。。38元/KG

估计LZ是连加工费?

网友:
按LZ的尺寸换算差不多1200元的材料费

如果还要磨平估计还得加钱。。。

网友:
楼主不再出现.
话题是要结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不再出现.
话题是要结束吗?

平白无故被人骂,估计生气了。

网友:
玩人生攻击的在论坛上多得是,不答理就不是行了吗?

对不锈钢用过不少(10厘以下),完整切割20mm板料这却不简单.
激光亦非一般机能做到.等离子会异得工件很破,边更搞到黑黑的.
后期再加工,非常伤刀.只想引起话题看那位有心德???

网友:
不锈钢的价格是很贵的,我们天天加工不锈钢,那是很麻烦很麻烦的。

心急加工不了不锈钢啊。

网友:
羡慕能玩得起全不锈钢件的

网友:
线切割最好就是慢

网友:
用水刀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