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yes,飞起来了,太棒了,就是电池不给力!

楼主(2011-05-13):
排除了最后一个RZ错误,终于飞起来了。

遗留问题,高度不稳,推_油门上去了,松油门下来了,油门太灵敏了。其他的控制杆也是,动一点点就剧烈反应;不过不动的话就上下窜。

网友:
自己接错还怪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接错还怪人

网友:
把电机任意两条线对调就转过来了。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我错了,因为我换了个程序一样错误。咋错的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怎么个接错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已经想到了,:)  我以为程序会自己处理呢,想想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调油门通道exp,限制舵量范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明天再弄了。有更紧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