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介绍一下量产时如何提供Nand Flash的烧写文件?

楼主(2011-05-13):
假设我的Nand Flash分区是这样的:
0 -1MB  U-boot分区,镜像大小150KB
1 -4MB,Linux内核分区,镜像大小2MB
4 -64MB,JFFS2根文件系统分区,镜像大小20MB

现在我手头只有3个镜像,应该怎样生成可供量产的文件呢?
涉及到镜像的写入地址和ECC校验位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是怎么生产的,请了解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让U-BOOT第一次的运行的时候自动下载内核和文件镜像。
这样只要下个U-BOOT再重新上电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批量生产这样不大现实吧,要搭建好网络,然后每一台都装上去下载,我听说
生产线上是烧好程序再贴片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生产线先用专用编程器烧录一批FLASH(整个文件烧录),然后再统一贴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是想知道“整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因为我现在只有3个镜像文件,烧入的地址不连续,而且不包含ECC校验信息。

平时自己调试时是用U-boot来烧的,校验位由u-boot里的nand flash驱动实时生成。

实际量产时如果遇到有坏块,就要跳过去用下一块代替,这样该分区坏块以后部分的的烧写地址就要整体后移,这些是不是由烧录器自动完成呢?

网友:
我们量产用编程器烧EBOOT,内核都是后面通过EBOOT用SD卡自动烧写。

网友:
尽量找一片没有坏块的空片(可以用编程器读一下bootblock就能知道有没有坏块了),贴到你的目标板上,用你平时的调试手段将程序下载好,将NF取下来,用支持NF算法的编程器读出来,保存,就可以用于批量生产了,注意:编程器尽量选好点的,比如smartpro、superpro等支持Nandflas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谷歌了一下有提到类似的生产方法,就是不需要提供什么镜像文件或校验文件,直接提供烧好的flash就行了

网友(2012-07-25):
请问LZ还在吗?分享一下最终做法。

目前我也遇到此问题,倒是可以用软件直接合成文件,但是如果在烧录时选择遇到一个坏块就跳过的话,会出现LZ的问题,后面的数据会向后偏一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