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NUC100做个手持设备,RTC供电及开关机电路问题,没有RTC电源脚有点头痛

楼主(2011-05-13):
请教大家RTC供电及开关机电路如何设计呢?

电路由NUC100及LCD、按键、存储器、模拟电路等组成,电源为9-12V充电电池,

如果加5V LDO给NUC100,平时待机LDO耗电太大,串大电阻呢,开机唤醒又是问题

如果加另外后备电池呢 开机唤醒的电流也要加这电池上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有10UA级静态电流的LDO。。

网友:
NUC100没有了解过,RTC一般有专用的引脚的,电源可以用软关机电路,在软关机电路前面取电供给RTC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10ua级静态电流的ldo。。

感谢!

能帮忙提供个易购、成本低点的10UA级静态电流的LDO吗

网友:
我以前用过升压的,2节aa升到5v,记得用的lm1874还是什么,你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