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BPC电波钟,求68,5KHz电波接收电路

楼主(2011-05-14):
最近想自己做个BPC电波钟,需要一个接受BPC信号的电路,电路知识不过关,有没有人有68.5KHz的接收放大电路原理图啊。。。。
  解码方面暂时不考虑。。。谢谢

网友:
BPC电波钟??

网友:
不懂哦,gps不好吗

网友:
买模块吧。

网友:
你知道通信协议?????

网友:
基本是个放大一千倍的,带宽极窄的AGC放大器,我认为普通运放可以做到,难点在于那个频率的晶振不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哦,gps不好吗

GPS好啊,只是那个有点贵。现在弄这个只是自己弄来玩的,没怎么接触过无线电路,所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模块吧。

也有考虑过,不过主要是做来自己玩玩,自己搭建接收电路有没有可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知道通信协议?????

不知道通信协议,不过慢慢来吧,或许可以大家一起试着探索一下它的编码协议啊。。。呵呵,反正弄来玩的
你又接收电路方面的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本是个放大一千倍的,带宽极窄的agc放大器,我认为普通运放可以做到,难点在于那个频率的晶振不好买

有没有比较成型的类似电路图啊,那个晶振是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我对无线电这方面接触不多,希望指点一下。。。如何实现天线部分谐振检测,这个我没概念,AGC放大方面找一下资料应该还好理解。。。谢谢

网友:
低频时码信号场强仪 1-9.pdfourdev_643544RYNKND.pdf(文件大小:392K) (原文件名:cn02259029.3a 低频时码信号场强仪 1-9.pdf)

网友(2011-07-07):
我知道一家微电子公司在做电波钟芯片的,回头问问那边的进展,看看可不可以做成一个开源的项目。

他们的电路用的微型的晶体谐振器做选频放大的。

网友:
taobao上有模块的吧 15左右

解码么 貌似搜搜资料 自己抓几次
嘿嘿

网友:
µã»÷´Ë´¦ÏÂÔØ ourdev_655752LHS2XD.mht(Îļþ´óС:144K) (Ô­ÎļþÃû:µÍƵʱÂë½ÓÊÕ»úµç·£¨JJY60£¬BPC£©.mht)

来自 http://www.fjptsz.com/xxjs/xjw/rj/120.htm

网友(2011-08-07):
用运放的话,就俩字浪费。简单的超再生电路足矣,牛逼点就用超外差的电路,315M的接受一般都是超再生电路

网友(2012-07-09):
买模块的、、淘宝上有、就10块钱左右

网友(2013-03-05):
參考下,多吸收!!

网友(2020-07-16):
接收和编码都要自己搞,除非收小日本的信号,有模块卖

网友:
bpc模块淘宝上15一个,解码也早有开源了,没必要重新造轮子

网友:
60多k頻率,乾脆玩救徹底玩,用h750單片機數字濾波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