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14):
我用的是149的 ,用串口下载,下载的时候显示找不到设备,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串口下载需要单片机工作才行
所以要检查电源  复位电路  晶振电路  还有你芯片是不是坏的

网友:
串口下载你用IAR?

楼主:
弄错了, 是并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