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BLDC换相时序有没有优势

楼主(2011-05-14):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BLDC换相时序的,U+和U-,V+和V-,W+和W-同时输出互补PWM(信号刚好相反,并在程序加入死区时间)。那么电机每一步中导通的是其实是3个管子,其中一对上下管是互补PWM。这种比与两两导通有什么区别

网友:
利用MOSFET双向导通特性进行同步续流,可降低上管的温度,当然好啊。

楼主:
如果受了某种干扰后,这种会不会上下臂直通的概率更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受了某种干扰后,这种会不会上下臂直通的概率更高呀
----------------------------------------------------------------------
这种时序其实已经有很多控制器应用了,只要驱动做得好的话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同步续流,在大载负时效果明显,注意配合硬件调好死区时间

网友(2012-05-04):
6楼正解

网友(2012-06-04):
学习下,2L 6L 说对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