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路图

楼主(2011-05-14):
最近自己搭了个无感无刷的电路。跑是跑起来了。可是发现下桥臂的MOS管很烫。不知道各位能否指点一二。图纸上的IR2103实际是用的IR2101

楼主:
请教高人指点啊。

网友:
二极管并联的电阻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点大。是太大了。一般是200

网友:
1N4007应该换成HER107或FR10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用的5819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跟我的换向策略有关系。感谢各位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