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Cube8

楼主(2011-05-14):
图片 (原文件名:LedCube8.JPG)
This LedCube is made up of 512 blue leds.It contains 8 layers and each layer has 64 leds(8*8).The bottom case is a plastic chocolate box , the power board and contral board are fixed in it.The contral MCU is Atmega16.

网友:
楼主没有具体的设计资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把每个步骤的照片拍下来,想做的话可以参考源网页: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Led-Cube-8x8x8/

这个LED Cube一共有512个LED,有8层,每一层所有LED的阴极连在一起,垂直方向上8个LED的阳极连在一起,单片机一层一层的扫描。
以下借用源网站上的图片说明下:
1.准备512个LED,按照下图方式焊接8层:

我用的是硬纸板,先在硬纸板上画出64个点的位置,然后拿一个LED,把LED头按在点的位置上,按出一个槽,这样焊接的时候就可以放稳LED了,我没有在木板上钻孔的工具,就只能用这个方法替代了。焊完之后,测试一下是否有坏的LED。
2.焊完8层后,再把这8层叠起来,

3.我用一个巧克力的盒子装线路板,上盖钻64个孔,把焊接好的Cube放进去,接好线路。我把烧录口接出来的。
4.参考网站上的程序,下载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我把源网站上的问题图片都放到一个word文档里面,这样看的时候就方便一点。
源网站上提供的程序和原理图:(传了2次都失败,明天再传)
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我用Protel99se、PADS2007、Altium试了都打不开。
我是按照自己有的器件,制作的线路板。

网友(2011-07-01):
想请教一下  原网站的代码 可以使用在你自己画的硬件电路图上吗?

代码是用什么编译软件 ?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就是显示部分修改下就可以了。
我是用WinAVR,不过用别的编译器也可以的,反正代码都有了。

网友(2011-08-05):
做得很精美的,如果底座的线能藏起来就更好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特地做成透明的啊,可以看到内部情况,呵呵

网友(2011-12-12):
收藏,有空弄一个玩玩

网友(2012-06-22):
楼主的资料链接不能下载,不知能不能给我邮箱发一份1461335857@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