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使用外部晶振抗干扰能力差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5-14):
很多大佬都说了stm8使用外部晶体的时候抗干扰能力差。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内部振荡电路解决,一了百了。

量化了一下就是说,使用外部晶体可以到1kV,使用内部rc可以到4Kv。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必须使用外部晶体,因为精度的要求(内部RC只能够到1%的精度),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些问题:

1.这个干扰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cpu内部的?
是通过空中电磁波无线传播的还是,通过晶振的io口进入的,还是通过CPU的电源引脚引入的。因为晶振的电路并没有和外部连接啊,只有电容接地,但是传说就是附近开关一下电器都会影响到cpu复位。

2.如果是是空中的电磁波干扰的话,是不是干扰到了晶振的振荡电路还是怎么的哪里,假如我把stm8的芯片连同晶振电路一起用金属屏蔽罩罩起来,会不会可以改善抗干扰的性能。

3.如果是通过电源脚引入,加大什么电源脚什么的电容,加大VCAP电容,滤波使用钽电容什么的,加入tvs什么的能不能抗这个干扰呢。

4.这个干扰的现象就是导致CPU的复位,有人说复位总比死机好,但是老是复位终究也不是好事。有人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复位呢,什么保护机制什么的,或者通过这些可以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

5.仅仅是因为外部晶体导致的话,那么使用有源晶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呢。
实际上我用不了有源晶体,但是我的电路上面有另外的一颗CPU,这颗cpu也有一颗晶振,我如果把这颗cpu的晶振输出脚接到stm芯片的晶振电路里面,会不会解决原来的抗干扰的问题呢。

我的问题总结一下:
1.我需要用stm8
2.我需要使用外部晶振,16M的晶振
3.我的电路板上面还有另外的一颗cpu,这颗cpu用了16M的晶振
4.我可以使用屏蔽罩
5.我需要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怎么办?

有请大家过来围观

有没有谁实际测试过了“使用内部RC振荡”之外的提高stm8抗干扰能力的可行的办法?R

楼主:
相关的帖子引用和收集:

1.
lanq

不上论坛还不知道,看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问题!!!

    我用的是STM8S103K6T6,外部晶体16M。产品开发工程中偶尔会芯片复位,当时我没怎么在意,等到试产的时候,全部都会受到莫名的干扰复位。机器都没**常工作,开始我以为是看门狗超时引起的,结果我把看门狗关掉也是一样的,接着怀疑复位电路,电源,程序..............整了差不多两天也没有什么头绪,最后无意中拔插烙铁的时候居然把芯片复位了,这下我才回过神来,结果几乎每次开关电源开关或是接插座有火花发生都会复位芯片,我都不敢相信ST芯片抗干扰能力这么差!!!会面我把电源用电池供电还是一样,这就是我很纳闷!!!没有供电源怎么还会干扰复位???难道是从IO口感应??接着我又改程序把所有的IO都置低电平,开关电源时复位现象依旧........最后确实没招了.......心里想着只有换其他家芯片了。

   又过了两天,我有拿起那机器摆弄两下,还是一样,我看着那线路板想着所有的IO都置低电平了,只有晶体口没有受控制,会不会是从晶体频率高了容易受到干扰呢??想到这我把晶体改为4M,再开关电源,现象好了很多,100次偶尔一两次,最后我干脆把晶体去掉,用内部振荡,一切OK,问题终于彻底得到解决!!!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明白,STM8S芯片外部晶体怎么这么容易受到干扰呢??请高手赐教!!!!!!

2.

在其他坛子也看到有人说103F系列的抗干扰问题,内部晶振可以到4KV, 外部到1.5KV就复位了

高手指点下!!

3.
guo_shuqin

我也发现STM8S的抗干扰性不好,在有火花放电的环境中程序表现出很多问题,有跑飞的,还有寄存器数据被改变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外部晶振受到干扰的问题,我的程序启动后将一个数据表读入内存,后面的程序都不会改变这些内存数据,但是受到干扰后这些数据偶尔会改变,本来开发工具已经都准备好,现在不敢用它。

4.cn_luo
本人分析stm8s复位的原因

stm8s有时钟配置寄存器,并备份了时钟配置寄存器的数据,st设计了时钟监控电路,只要时钟配置寄存器和备份的数据不一样就复位,另有指令监控电路,只要有错误指令码也复位,st用心良苦,目的使MCU不死机,但却容易复位。

提点改进意见

学一下AVR MCU 熔丝配置方法,时钟配置用FLASH的方式保存,时钟配置会不容易干扰

网友:
把晶振的铁壳接地看看。

楼主:
咕叽咕叽咕

网友:
给你一个方法,ST说的,用外部晶振来校正内部RC。在保证可靠的同时也能得到较为精确的时间基准

网友:
这个问题那么久了,还没解决???

网友(2011-06-13):
我也计划用STM8的芯片,现在看来是不敢用了 !

网友:
应该是你们的精度要求很高了 我的片内和片外都没出现问题 但是我决定用片内的 方便、便宜

网友(2011-09-02):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用STM8来着,但看了有点不敢用了,不知用有源晶振是否好点

网友:
stm8用的工艺先进,降低了成本,但同时线距降低了,抗干扰性也会降低的。
据说stm8为了低功耗,外部震荡弄得比较弱。

网友B:
想转用STM8,查了下说外部晶振不可靠。可项目必须要用外部晶振。
想问下用有源晶振是否更好些,21论坛上的版主去年说测试下,到现在也没回音,有那位大侠测试过,能否给个准信呀。

网友:
我也打算用STM8来着,但看了有点不敢用了.

网友:
内部晶振,38400的波特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STC12C5204AD搞的HID安定器在启动时也常有复位现象,本来也想用STM8的,看来!!!!!!!!

网友:
layout有问题吧

网友:
stm8 的确有使用HSE时,burst测试不容易通过的,我们公司现在有个产品用的是STM8S105C6T6, 使用HSI,设置成8Mhz,在运行中用外部晶振校准内部晶振,实际使用效果很好,控制BLDC电机的,该系列产品已经生产10k以上了。

所有用外振校准HSI的方法,能达到精度和性能的要求。具体方法可以参考对应的AN。

网友:
外部时钟如果进了IC分频再用应该会好一些. 不过STM8好像没有分频. 还是用内部时钟+校准吧.

网友C(2013-08-19):
刚学STM8  这几天内设全部试验完了,马上打算做做东西了。 看到楼主帖子。。以后开发专业点的东西,还是用STM32吧。 STM8 用来用来做些小东西玩玩咯。

网友(2015-02-05):
我想问下,用有源晶振可以解决不

网友:
有源晶振比STM8还贵,用STM8不就是想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转用STM8,查了下说外部晶振不可靠。可项目必须要用外部晶振。
想问下用有源晶振是否更好些,21论坛上的 ...

用内部RC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学STM8  这几天内设全部试验完了,马上打算做做东西了。 看到楼主帖子。。以后开发专业点的东西,还是用S ...

根据实际情况选型,

网友(2015-07-18):
的确需要引起注意

网友:
板子设计问题,跟芯片自身毛关系没有

网友(2015-09-08):
我现在学习这个IC,用定时器4做了个0.5S闪灯, 手摸一下,闪的速度就变了,手放掉了也一样的。那么多年了,还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9-01-16):
没有一个结论了吗 ""?? 是使用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st的芯片貌似总是有各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