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4点阵屏 请教!

楼主(2011-05-14):
有一个二手32*64点阵屏,接口是这样的:
GND        LA
GND        LB
GND        LC
EN        LD
R1        G1
R2        G2
GND        LT
GND        SK

驱动芯片:74HC244+74HC595/138联级+4953。

我想把它点亮,用51单片机,在网上找的参考程序,现在只能亮两条线。
哪位大虾能否提供例程参考或者指导一下,再次感激不尽!

网友:
我用的这块板子完全点不亮,求指教

网友(2011-08-21):
有一个二手32*64点阵屏,接口是这样的:
GND LA
GND LB
GND LC
EN LD
R1 G1
R2 G2
GND LT
GND SK

这个LED显示屏单元板,08接口中,与其51系列单片机的I/O不会连,没驱动程序,请高手指导。

网友:
即将点亮

网友:
可以看看我发过的帖子   点击下面的资料

网友A:
32行分成上下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有R和G两条并行的数据线,共四条数据线并行,sk是时钟,LT是锁存信号,LA~LD决定了十六行中的第N行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A:
32行分成上下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有R和G两条并行的数据线,共四条数据线并行,sk是时钟,LT是锁存信号,LA~L ...

正好在找这个屏幕接口资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