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衰减电路疑问,请教魏坤哥

楼主(2011-05-14):
今天看ourdsowinter2010前端衰减电路,有一个疑问。
下图中,U6对输入信号已经放大了2倍,为什么程序中只考虑了电阻衰减和AD603的衰减?在那部分又衰减了二倍呢?
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AD9283单端模式下,输入信号范围是-200mv~200mv吗,看了看PDF,不大懂,请赐教。

网友:
后级输入阻抗好像100,这样结合R12衰减2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无线电上的介绍在分析这个电路,两个电路是不一样的,无线电上的电路中AD603的输入端串入了一只100欧姆的电阻,而AD603的输入电阻为100欧姆,所以衰减2倍与后面的放大2倍抵消

楼主:
程序中,我看了以下,确实没有考虑上面的2倍啊。我只想问一下,程控衰减电路,到底有几级衰减放大。一楼说的好像有问题,那个AD9283输入内阻是10k而不是100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魏坤同志,我参考你利用AD603来做的程控放大电路,自己用TLV5616结合AD603搭建了一个,但是没有起到程控放大的作用。

网友:
在TLV5616(替代了图中的TLV5618)的输出端电压可以正常通过输入数字量控制,但是在AD603的第一引脚测到的电压基本上为毫伏级,还请魏坤同志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AD603为正负5伏供电

网友:
可能是你的AD603坏了,请不要叫我同志,因为我现在还不知志在何方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我用了很长时间了,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如果电路连接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芯片坏了

楼主:
程序中,我看了以下,确实没有考虑上面的2倍啊。我只想问一下,程控衰减电路,到底有几级衰减放大。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我用了很长时间了,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如果电路连接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芯片坏了 ...

原来得称呼为魏坤哥,呵呵,魏坤哥,你用AD603做程控衰减器吗?能否提供下电路图我看看,之前你发的RC衰减电路,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再看看AD603的程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