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个尺寸的钢珠,在那里可以搞到,谢谢

楼主(2011-05-14):
如题,NSK滑台的珠子,磨损了想换新的,没见过这个尺寸的

网友:
找修电动工具的去匀一点,我以前有个电锤坏了,珠子配不上,就是到修电动工具那儿买的。

网友:
联系轴承零售商,也许有机会
小量找厂家毫无意义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卖钢珠的, 问问他们有可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天照办

网友:
义乌,我见过那个厂家的门面,年租几十万,就是卖钢珠。
当然,不会零售。

网友:
如果你想配在你滑块里面我劝你算了吧.你得能找到公差非常一致,品质非常好的滚珠,并且前提你得准确的知道珠子的直径是多少的(你只知道旧的尺寸是不行的).

如果楼主找到了合适的珠子别忘了告诉我们一下.

你看过轴承是如何生产的就明白了,他们都是互相配的,因为没有什么工艺可以生产出一摸一样尺寸的滚珠的,都是按照公差分类然后再配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想配在你滑块里面我劝你算了吧.你得能找到公差非常一致,品质非常好的滚珠,并且前提你得准确的知道珠子的直径是多少的(你只知道旧的尺寸是不行的).
如果楼主找到了合适的珠子别忘了告诉我们一下.
你看过轴承是如何生产的就明白了,他们都是互相配的,因为没有什么工艺可以生产出一摸一样尺寸的滚珠的,都是按照公差分类然后再配套的.

没事,不要和自己较劲.
我自己做过轴承,滚珠丝杠,丝杠螺母,直线滑块,成型砂轮用的金刚石滚轮买过3万多块钱有5,6套
只要在精度上不和自己较劲,没什么大不了的

珠子上去后如果过盈就反复拉就行了,反正也是旧的,搞坏了就可以死心了,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轴承零售

网友:
算我没说好了,大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我没说好了,大能人.

无论如何都非常感谢您,珠子已从洛轴发出.有10种公差,各100只左右.等我装好了就贴出来

言语如有得罪,万望海涵,我就是个爱翘尾巴的人,所以总不能升官发财.

后来知道,这种珠子,在轴承厂很常见
一级品25元/公斤,陶瓷的0.4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