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给桨校了下平衡,效果显著啊~!能在房间里悬停了。(廉价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5-15):
接触四轴一个多月了
最初用9050三叶桨,感觉平衡太差了。
抖动特大,四轴飞起来一点也不稳。
悬停都是件困难的事,在房间里悬停那简直就是幻想。。。
所以就把两个正桨换成9050双叶的了
换成双叶的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双叶桨便宜,才1.2元一个。
无奈没找到双叶的反桨,不然早就一起换了。
可能有人会问三叶桨和双叶桨效率一致否?能混用吗?
当初换桨的时候后我也带着这个疑问。
但仔细一想,桨径和桨距都一样,效率不可能差太大。
而且双叶桨效率要比三叶桨高(桨叶之间干扰小)。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两个双叶桨。
更换后的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没错,效率基本一致(改变航向不掉高度)。
换桨后抖动小了好多,但也别想在房间悬停。
刚刚花了10分钟给四个桨校了下平衡
由于设备所限没法校准动平衡,只能校静平衡了。
不过校准静平衡后效果显著啊,测试的时候电机抓在手上几乎感觉不到桨的抖动。
在房间内悬停的梦想就始实现~!(四轴重900克轴距40厘米,房间里面实际能飞行的空间只有2×2米)

校平衡用的所有工具:剪刀、胶带、桨夹、电机轴、轴承和测试平衡时候用的电机电调等

配平衡时候用的工具 (原文件名:1.jpg)

测试动平衡用的电机电调 (原文件名:1.5.jpg)
第一步、把桨夹、电机轴、轴承和桨装起来;用手抓住轴承,轻轻转动桨叶。根据桨停止时候的位置判断哪个叶片偏重。(多测几次)

将桨、桨夹、电机轴和轴承装在一起测静平衡 (原文件名:2.jpg)
第二步、在较轻的桨叶上贴上胶带(胶带要沾劳了,)。然后重复第一步测试,直到桨叶不会固定的停留在某个位置为止。

第三步、将桨装到测试的电机上测试,看抖动大小。抖动大的话撕掉胶带重新进行第一、二步,直到桨的抖动小到满意的效果。
(重复第二步的时候将胶带贴在不同的位置,这也算简单的校动平衡了。我校了四个桨都是将胶带贴在桨的最外侧,一次成功,抓手上加油几乎感觉不到抖动,没有重复过第一二步。)

第四步、将桨装到四轴上面,用手抓住四轴启动看看抖动大小,抖动大的话将桨夹拆下重新装桨,还不行的话只好重复一二三步。(这一步我也是一次搞定的)

校准好桨后的四轴 (原文件名:3.jpg)
房间内试飞一手控制油门,一手拍照 。

一手控制油门,一手拍照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牛,什么飞控啊?

网友:
不错。网上ktmodel有8038正反双页桨2元5

网友:
好东西……学了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什么飞控啊?

MK V1.3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网上ktmodel有8038正反双页桨2元5

8038小了

网友:
我也是买不到反浆(淘宝50+GW的)所以决定弄弄三轴看看,毕竟现在弄的人少,有挑战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错。网上ktmodel有8038正反双页桨2元5
8038小了

用朗宇KV1400的电机正好,桨效最高。

网友:
试飞空间比较小,注意安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错。网上ktmodel有8038正反双页桨2元5
8038小了
用朗宇kv1400的电机正好,桨效最高。

手上的电机不适合用这个桨,如果要换的话就要连电机一起换了。。。
还有那个桨孔距3mm是配桨保护器用的。用桨夹会稳一些。
刚刚查了下那个桨淘宝最低价2块,考虑下一架四轴换8038试试。
不过还是觉得桨小了点 3.8的桨距飞起来不暴力啊。
呵呵

楼主:
朗宇 2212 KV1400 11V 8038 电流有18.3A啊
还是算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飞控程序用的哪个版本呢?调试用的MK-TOOL哪个版本呢?我现在陷入困境了,发现一堆问题,搞得不知道谁的问题了。

网友:
MK的飞控上有那么多器件吗?都是些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朗宇 2212 kv1400 11v 8038 电流有18.3a啊
还是算了。。。

那是满油,拉力900克。但四轴没有机会用满油。

楼主:
我用2208 kv1200 9050桨 11V拉力600克 10.8安 经常满油。飞起来可暴力了
如果不需要那么暴力不满油飞行的话又何必选这个电机呢?
我会选小点的电机,KV低点带同样尺寸的桨,满油飞行,重量和电流都可以减小不少,重量小了留空时间也长了。还不必担心误推_油门烧了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D:
mk的飞控上有那么多器件吗?都是些啥啊

飞控板,四周的是电调啊,上面的是接收和PPM解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楼主飞控程序用的哪个版本呢?调试用的mk-tool哪个版本呢?我现在陷入困境了,发现一堆问题,搞得不知道谁的问题了。

0.84 1.7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朗宇 2212 kv1400 11v 8038 电流有18.3a啊
还是算了。。。
那是满油,拉力900克。但四轴没有机会用满油。

刚刚查了下朗宇2212 kv1400 11v 8038 18.3安 拉力明明才820克

XXD2208 kv1200+9050桨力的力效比朗宇2212 kv1400 + 8038要高出1/4。。。
朗宇2212 kv1400 没查到转速是多少所以不知道桨速的差距(不知道是不是叫桨速,就是指桨带动的气流速度,理论值=转速×桨距)
估计同是在600G拉力时候8038的桨速不会高于9050的桨速毕竟一个桨距3.8一个桨距5.0啊

网友(2013-11-13):
太有才了

网友(2014-03-24):
简单用PID就能飞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