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232转485的方案,其中一个属于商业大量使用的,呵呵

楼主(2011-05-15):
发两个232转485的方案,其中一个属于商业大量使用的,费了不少时间来搞这玩意啊,呵呵

有需要的可以参考及讨论。

网友:
貌似不错哦~记号

网友:
顶,赶明儿做条PLC通讯电缆,

网友:
谢谢,刚好要用到这些。参考下。

网友:
谢谢LZ分享,说下是哪个图稳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z分享,说下是哪个图稳定呀,

应该说都稳定,但是上面的是实测有点速率的问题,有个IC换了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电路都没问题的,呵呵

有搞这个的同志们都来讨论下了,呵呵

网友:
楼主有没有隔离的呀

网友:
这玩意还是隔离的好些

网友:
是无源的么?

楼主:
无源,自己做隔离也可以啊,那都是简单的事情,用到那里就使用什么电路吧,

网友:
RS232-RS485_old  这个简单点,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z分享,说下是哪个图稳定呀,
应该说都稳定,但是上面的是实测有点速率的问题,有个ic换了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电路都没问题的,呵呵
有搞这个的同志们都来讨论下了,呵呵

商业还不稳定?

网友:
我拆了好多牌子的转换模块,都是带7660的,大多都是因为不是物理隔离而损坏的,加光耦隔离必须是有源的才行,否则窃电是供应不起DCDC模块的。

网友:
有时间自己搞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好像还有一种可支持RS232 to RS422的.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要改一下.

网友:
mark!改天试试……

网友:
232 485 mark

网友:
LZ能不能给解释下工作原理?
1:old那个图里,MAX232的12脚是如何控制MAX485的2、3脚电平的高或低呢?
2:为什么MAX485的RO接的是MAX232的TIN?而DO接的却是ROUT?不是反了吗?

网友:
V1图中Q5是PNP三极管,这样当MAX485的RO口为高电平时,经过两个反相器再送到Q5基极,那么RXD得到的是不是仍然是高电平?RS232不是负逻辑电平吗?

网友:
现场还是带隔离的好用啊,否则容易坏。

网友:
灰常有用,记号

网友(2011-06-19):
多讨论让我们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2011-07-29):
光耦隔离应该还是稳定些,我们一开始用232-485时就设计了光耦,目前还没出过问题,不过不带光耦的没做过

网友(2012-09-26):
这个东西好好学习下

网友:
好东西的的 收下

网友:
标记485 EBBBBB

网友:
即将要用到 下下来了。

网友(2013-01-18):
mark一下,好东西~~ 有时间自己整个

网友:
mark  232-485

网友(2014-10-10):
有空,做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在AB脚的二极至输出接口前加一个小电阻: 51-100欧; 可以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
要不加这个二极管,高压来了,芯片照挂不误!
我们这行用485的比较多,所以经验之谈

网友:
这个不是无源的

网友:
以前用过有源的232转485模块,发现通讯量大的时候长时间稳定性不行,会丢帧,后来换成moxa的pci485串口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完全抄这个图画出来的板子,是不能用的!

网友(2016-11-23):
马上焊一个板试试

网友:
VCC  电源外接么?

网友(2017-08-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z分享,说下是哪个图稳定呀,
------------------------------------------------- ...

感觉你上面那个是PNP的,是不是错误了呢。
上图:假如TXD为高电平,先经过4093反相,虽然有个PNP,但也只是同相处理,然后再反相,又变成高电平进入DE了。
下图:TXD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相,变低电平进入DE了。
你这里是故意藏着这个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