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一下CAM350中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1-05-15):
这几天我尝试用CAM350拼板,分别单独画好板1,板2,并导出gerber,然后再CAM350中合并。有个地方想不明白,就是两块板子导出的光绘文件里drill drawing 层钻孔符号有相同的,但是钻孔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样合并后的板子加工是不是会出错?下面上传图片:

第一块板 (原文件名:第一块板.jpg)

第二块板 (原文件名:第二块板.jpg)

合并1 (原文件名:合并后1.jpg)

合并2 (原文件名:合并后2.jpg)

编辑补充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图片补充~~~

楼主:
图片就这些了

能上传的就只有gerber文件了:

网友:
首先,我不是很清楚PCB板厂的工艺流程,不知道符号相同,孔值不同,做出来的板子是否满意;其次,钻孔值不同,类似有指定的“刀”,那个符号,应该是给机器辩认的,如果可以的话,修改CAM图~~~~PS,我建议合并的时候,再合并一小图(有几个不同的孔值,那就应该有不同的符号),再按实际情况修改一下那个表框~~~

网友:
肯定不行,需要改一下钻孔文件,最好两块板的孔都统一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我想知道答案,谢谢~~~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给你QQ发邮件了~~~~

楼主:
直接在这里讨论更好

网友:
楼主,我的想法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还有,这方法我觉得有点复杂,只是不想说出来给人笑罢了,才给你发邮件,没别的意思~~
问题分析:两文件合并后,钻孔符号相同,但钻孔值不一样,系统无法自行修改。

大致步骤如下:1)随便在一文件中加多几个不同钻孔值的焊盘,以取得不同的钻孔符号,
          2)再进入钻孔编辑器,修改同符号却不同钻孔值的钻孔~~~
  小女子献丑了,各位高人猛批吧!

网友(2011-08-03):
出光绘时候选择钻孔标记

网友(2011-09-05):
我根据我与板厂沟通的经历、经验说一下,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教。

关于gerber中的NC drill与drill drawing

1、NC drill才是真正用来钻孔的,并且是包含钻孔大小信息。
2、drill drawing并非制板所必须文件,但它在某些情况会有用处:
a.帮助板厂检查你的gerber文件及drill文件;
b.辅助表示特殊形状孔,例如槽孔;
c.对板的加工要求及孔的加工精度通常会在这层标注,例如孔的正负公差。如果drill drawing上写着的公差,板厂做不到,规范、严谨的板厂肯定就会反馈说,告诉你说你要求的公差,我实际做不到,只能做到多少,请你确认。

由于drill drawing层会用符号表示每一个孔,所以在cam里面只要将NC drill及drill drawing打开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是否多了或少了孔。
nc drill孔数量可以在软件中显示,与drill drawing层的文字一对比便知,肉眼检查也非常明了。

当不存在特殊形状的孔,盲埋孔时,可以不提供drill drawing层。事实上,不提供该层给板厂,板厂也可以根据从nc drill自动生成drill draw。当然,为了规范及便于双方沟通提供是推荐做法。

最后,关于楼主的问题,钻孔符号表(刀具表)有多个,怎么办?
我的通常做法是,两个板的gerber拼在一起后,刀具表也分别对应地放在gerber的旁边。如果板子很多,我干脆是直接删除刀具表,但是仍然保留钻孔符号,目的是告诉板厂gerber上的某些特殊孔形状。

有一些EDA软件如Allegro是比较好的,直接nc drill与特殊孔如椭圆孔、槽孔分别,用nc drill及route的方式出,这时drill drawing的意义就什么,只是便于检查。

修改原因:补充allegro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啊,我现在的做法也是采取刀具表分别对应地放在gerber的旁边。
11楼说可以选择符号,这个方法较好,不过不知道在哪里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啊,我现在的做法也是采取刀具表分别对应地放在gerber的旁边。
11楼说可以选择符号,这个方法较好,不过不知道在哪里选择

for pads,那么在drill draw层的options-->> drill symbols(弹出的对话框里面如果没有symbol,可以点regenerate生成)
for cadence allegro,在manufacture -->> nc drill -->> drill customization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