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r8c2l用串口连接成功,但是生成的文件是.abs文件,下进去没有一点反应。是不是只

楼主(2011-05-15):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功能是点亮一个led灯,串口调试的时候生成的是.abs文件,下载之后没有如何反应。go操作也没有反应。脱机运行也没反应,急求各位帮帮忙分析分析啊!!!
#include "sfr_r82l.h"
void main();
void InitClock(unsigned char Dve);
void main()
{
        InitClock(2);
        while(1)
        {
                p0_2 = 1;
        }
}
/***********************************************************************
时钟初始化:内部时钟 40MHz f1
***********************************************************************/
void InitClock(unsigned char Dve)
{
    prcr=1;                                                     //保护寄存器
    cm0=0x00;
    cm02=1;                                                  //等待模式,停止外围功能的时钟
    cm05=1;                                                  //停止振荡
    cm06=0;                                                  //cm16,cm17有效
    switch(Dve)
    {
       case 1:cm16=0;cm17=0;break;        //f1
       case 2:cm16=1;cm17=0;break;        //f2
       case 4:cm16=0;cm17=1;break;       //f4
       case 16:cm16=1;cm17=1;break;     //f16
       default:break;
     }
      ocd2=1;                                                  //振荡停止检测寄存器选择内部
     fra00=1;
      fra01=1;                                                  //高速内部振荡器允许
     asm("NOP\nNOP\nNOP\nNOP");
     prcr=0;                                                    //解决寄存器保护
}

楼主:
有没有懂这个的啊?教教我啊@!!!!

网友(2011-09-08):
其实我是想问你怎么连上去的,我连连接都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