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扇 插上电源后很久(至少5分钟后)才转起来,大概是什么原因呢?风扇用了差不多两年

楼主(2011-05-15):
RT

网友:
要加润滑油

网友:
启动电容?

网友:
轴承干了。

网友:
加点润滑油,可能的话加之前用汽油之类的清洗一下,老的润滑油肯定全干了!

网友:
轴承磨损了,加了润滑油能好一阵子,用不了多久,现在的风扇都这样,以前滚珠轴承的寿命很长,现在就一两年吧

网友:
换电机吧28块一个 加润滑油不管用的

网友:
启动电容

换一个,或自己再并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
估计是启动电容!

网友:
一般不是启动电容的问题,轴承问题,现在所有风扇都是两三年寿命,就是轴承问题。电容问题还没见到过

网友:
呵呵,我的也一样,估计要半个小时才会转,而且还要人工去拨动扇叶!

网友:
拆下扇叶可以见到前轴承,加点衣车油(缝纫机油),一般一年就得加一次,随便清洗扇叶。后轴承基本就不用理了……

网友:
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現在太多劣質电容,內部烧坏电容变小

楼主:
过两天启动电容及加点润滑油都试试,看具体怎么样,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
这些东西最好买名牌的,当然不要假名牌,前几年公司买了一批“长城”,一个夏天技术部没消停修风扇,轴承不能含油,几天就要加油,不然根本不转
第二年,老板狠狠心,高价格买了名牌的(假的100多点,好的也就160),用了三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123 楼全说完了~~~~~

网友:
我的风扇也这样,加了油之后好多了。因为开始阻力大转不动,电机通电不转的话会发热的,这样干掉的润滑油又起作用了,所以就转起来了。

网友:
加油就可以了,前几天刚干过这事,用了8年多了。

网友:
风扇电机大多都是缺油,很多风扇电机烧坏都是缺油引起的,加一次好的油可管两三年,差的可能只管一个星期。
加油不管用就查电容,电容多数是容量变小。
换新电机也要自己加一次油,原机的油质很差。

网友:
是轴承的问题,磨损导致转子偏心磁力线切割不均或轴承阻力大导致,加润滑油或调整一下轴承即可。

网友(2011-07-07):
是启动电容的问题,轴承加了油也沒用,我前幾天才碰到這個問題,加了油手轉了半天,風扇才轉起來。

网友:
先清洗轴承再加变压器油,还不行就换电容,如果再不行那只好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