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麻烦帮忙找一下此LCD的资料

楼主(2011-05-15):
一直想自己DIY一台手持GPS,所以淘了一台长天的GM101的故障机(搜不到星),想利用他的外壳和LCD自己DIY一台,但是LCD的资料找了几天也没头序,所以想看看各位兄弟手里有没有。此屏是160*100的灰度屏,下面是此屏的图片:

网友:
谷歌搜索吧……这种资料很难找……

网友:
搜不到星
应该有显示吧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下LCD各PIN脚的信号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
a total guess:

www.phico.com.tw

网友:
看液晶的FPC,一般这种封装的都会打上型号,常见是矽创或三星的。

网友:
楼主搜搜看4灰阶的驱动IC, 然后参考datasheet的核心引脚图, 对的上的进一步测试...

PS:
EPSON S1D15E06 可以驱动 160x100 的4灰阶的, 不过核心大小有点差别...

网友:
用放大镜在灯下看FPC,上面应该有芯片型号之类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www.phico.com.tw ,google,baidu都找过了,没找到合适的资料。

回复 网友A:

手里没有逻辑分析仪,只有第二版魏坤的示波器,我是业余爱好,不知道怎么通过示波器去估测相关指令。
回复 网友B:
楼主搜搜看4灰阶的驱动ic, 然后参考datasheet的核心引脚图, 对的上的进一步测试...
ps:

epson s1d15e06 可以驱动 160x100 的4灰阶的, 不过核心大小有点差别...

这个屏不是4级灰阶,我用的时候好像有12,13级,今天要出差,在机场回贴,等回来再确认一下。

回复 网友C:
用放大镜在灯下看fpc,上面应该有芯片型号之类的。
回复 网友D:
看液晶的fpc,一般这种封装的都会打上型号,常见是矽创或三星的。
谢谢,你是指那个深色的带上面吗?

楼主:
而且我通过PHICO D-0 94V-0 去搜索,找到的资料都是些字符屏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这个吗? (网上搜的)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4阶的,
另外, 灰阶指屏幕能同时显示不同的亮度的数量, 没有12,13级的, 这个和一个像素用多少位数据表示有关.一般是 2(1bit就是黑白), 4灰阶(2bit), 8灰阶(3bit,少见), 16灰阶(4bit), 更多的就很少见了.

中关村网站上的资料,希望能助你缩小搜索范围
http://detail.zol.com.cn/gps/index93077.shtml

PS:
示波器不能当分析仪用...除非那个示波器有16通道,外加能把波形输出到电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机器,那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把对比度理解成灰阶了。谢谢兄弟了,我再上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