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和了解MK电调的大虾进来一下,我驱动MK电调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1-05-15):
我自己做飞控,通过IIC接口驱动MK电调,
现在电调开机后亮绿灯,过了1秒后红灯也亮起来了。卖家没有给我任何的资料,我也不懂怎么去驱动他,只说接到MK飞控计就可以。
卖家写的程序,一个电调是1号,一个试2号,我是按0x52 0x54的地址发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址。总线没有问题,因为同时还要向另一片单片机通信的。
格式是 0x52 + 八位值。

或者是这个电调上电的时候需要像商业电调一样有一定的启动顺序的吗?还是上电后直接发地址+数据就可以了?

最新状况..刚才拔出IIC总线的时候,电机加速转了...吓死我了,
然后现在绿灯常亮,这代表的又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表电调需要个初始化信号,你拔的时候估计算是给了。绿灯常亮初始化成功准备接受控制,你再插上去再送数值估计能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的状况是,只要IIC总线能通信了,这个电调就亮绿灯,刚才还能持续转了好一会儿,知道我复位单片机,又不能转了。
而且转的时候,好像有点停顿,我以前玩过模型,无刷电机这种停顿好像是不正常的。我的数据更新速度是250HZ,应该还能接受吧?
我现在怀疑我的单片机代码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电机转得不流畅,电调你可以接PWM信号测试下是否正常或者烧个测试程序进去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机转得不流畅,电调你可以接pwm信号测试下是否正常或者烧个测试程序进去看看是否正常

现在我倒不能确定了,我觉得这个电调可能有什么协议?数据都发了,一般只有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才有可能启动,难道是复位的时候SMBus发了什么数据?
先不理了,明天再说吧,明天再研究下MK的电机驱动部分的代码。学校快断电断网了...

网友(2012-04-22):
请问你的MK的IIC的电调驱动起来了么?能给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 Wire Master Writer
// by Nicholas Zambetti <http://www.zambetti.com>

// Demonstrates use of the Wire library
// Writes data to an I2C/TWI slave device
// Refer to the "Wire Slave Receiver" example for use with this

// Created 29 March 2006

//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clude <Wire.h>

void setup()
{
  Wire.begin(); // join i2c bus (address optional for master)
}

int x = 0;

void loop()
{
  for(x=1;x<100;x++)
  {
  Wire.beginTransmission(0x29); // transmit to device #1//我的#1电调地址是0x29
  Wire.send(x);              // sends one byte
  Wire.endTransmission();    // stop transmitting

  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