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5与PIC16F877单片机结合的数字万用表的设计,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1-05-15):
我是学生,最近在做这个课题,用7135芯片和PIC单片机结合做一个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但是中间遇到问题了,现在只是用了OP07放大器先做了一个数字电压表的仿真衰减电路,然后档位是手动的,200MV~200V,用LCD显示(型号是LM016L),编程用C来编,看论坛里有人用51和7135做4位半的数字电压表,有人说“利用busy和7135的CLK做最简单了。busy接单片机外部中断,clk接定时器外部时钟输入。 高电平期间开始计数。 最终结果减一个常数就可以了。 不过会有一个count的误差。”也有人说用BCD码输出比较好,但是现在纠结的是,用哪个PIC16F877中的哪个定时器比较好,能不能用定时器0产生5次中断,然后读BCD码,还是必须要用PWM脉宽调制来做?本人属于入门阶段,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大侠多多指点,感激不尽!!!!!!!!!!!!!!!!!!!!!如果有哪位大侠能够给出C程序参考下也成(51的均可)~~~三口三口。

楼主:
有木有人,有木有人,求帮助,急急急~~~~~~~~~

楼主:
偌大的一个论坛,木有人回。。。。。。。。

网友:
对PIC芯片不了解,但是如果PIC有分频输出的话,使用利用busy和7135的CLK做最简单,pic单片机分频输出接7135的CLK,同时将分频脉冲送计数器,当busy为高时,计数输出给CLK的脉冲个数,busy变低后,将计数脉冲值减去10001个脉冲就是AD转换值,datasheet中也有详细论述

网友:
"PIC16F877中的哪个定时器比较好"
-----------------------------
同不了解PIC,不过定时器应该使用位数16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思路是用PIC单片机的RB0外中断口产生5次中断,因为当芯片7135R/H管脚高电平的时候,STR会输出5次负脉冲,然后在每次中断的时候一次读万位~个位的BCD码,并送LCD显示,这样可以吗?我用的是C编程。CLK必须要单片机内部提供吗?不能做个外围神马的吗?大侠有51与7135结合的数字电压表的C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C16F877中只有TMR1是16位的,小插一句,为嘛一定要用16位的?

网友:
7135是4位半表头,16位计数器才能发挥它的分辨率,8位计数器最大才表示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