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怎么扩展 中断口啊?就是1N4148通过连接一个中使跟很多普通IO口具有中断功能?以

楼主(2011-05-15):
如题

网友:
灰常简单啊

明白了吗

网友:
好像不好用的样子

网友:
不好用?我怎么觉得好用呢。你不会是指望一个二极管就能增加真正的硬件中断吧。
首先,对于5V的逻辑,0.7V仍然是低电平,而且比较可靠。
每个额外的引脚通过1楼的方式连接到一个外部中断,每次引发的中断其实还是原来的中断。但是你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是否有其他的扩展中断口被拉低。比如1楼的图,INT0中断后扫描P1.0,P1.0=1则jump a,else jump b。

网友:
噢,楼上能说个典型的用法吗?比如用在何种地方.这样搞是不是可以扩展N个外部中断了??

网友:
晕了。中断不够用的时候就用呗。这种方法是要消耗别的IO口和CPU的额外扫描时间的,权衡利弊再用。

网友:
Sullivan 奥沙利文 已经给了中断扩展常用的方法。。不过图画的似乎有点问题。

楼主先学学二极管做或门。

实质上就是共享一个中断,当中断响应时,检测相应的IO口线逻辑状态,依次进行判断,并执行相应的语句段。 每扩展一个,就要占用一个口线。更多的扩展可以采用编码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软硬件开销都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问题呢?

哦,我不是说电路有错误。。汗~~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俺乍一看有点别扭,实际上是俺的问题。。如果你再加一路二极管的,俺就不会这么感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灰常简单啊

引用图片
明白了吗

谢谢  有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