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linuxkernel在cycloneIII上,如何烧写到epcs?

楼主(2011-05-16):
网上没有找到烧写kernel到epcs的方法, nios II下的flash programmer也不能用,怎么固化linux kernle到epcs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
把编译后生成的文件下到EPC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如何烧写呢?请提示

网友:
不知道lz使用的什么版本,大致思路是用flash programmer,添加上sof文件和zImage文件,zImage最好加上.elf后缀,这样flash programmer就知道他是个elf了,然后烧写。我用9.1sp1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2013-07-03):
楼上好主意啊,我试试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