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这算是一个小BUG吧

楼主(2011-05-16):
thread: stack overflow

线程名字怎么没有打印出来呀?

1.3.1版本的

楼主:
再看看源码,确实是一个BUG.
----------------------------------------------------------
static void _rt_scheduler_stack_check(struct rt_thread* thread)
{
    RT_ASSERT(thread != RT_NULL);

    if (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size )
    {
        rt_uint32_t level;

        rt_kprintf("thread:%s stack overflow\n", thread->name);
        level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while (level);
    }
    else if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32))
    {
        rt_kprintf("warning: %s stack is close to end of stack address.\n",
                   thread->name);
    }
}
--------------------------------------------------------------------------------------------------

网友:
会不会是线程名字为空?

楼主:
我的每一个线程都是取名字了的。

网友:
你自己的问题

栈已经越界了,那么thread都有可能指向错误的位置,打印线程名称也就有可能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