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S1274的吗?ads1274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1-05-16):
我买了块Ti原装的ADS1274的测试板,使用帧同步方式读数,发现只有16位的精度,

这是怎么回事啊?ads1274不是24位的吗?我的是原装板啊。也才16位。

我直接在板子上加5v、3.3v电源(板带1.8v),时钟和帧同步信号。用示波器看输出,17位以上全糊的。

那位前辈能给我些去干扰的资料啊。

网友:
首先,要保证外部供电的电源要稳定;其次,虽然是24位的AD,一般都是达不到24位的,16位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我在用ads1247,47是16位的48才是24位的,精度不是很清楚,用pt100热电阻小数点第二位就开始跳了!读出高于16位的数据是乱码,乱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