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过宏晶单片机的朋友一个技术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小弟选用宏晶STC12C5A60S2芯片,在上海赛格买了10片,DIP40封装。拿回家之后程序怎么也烧不进去,显示了很多字: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按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RS-232串口,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P1.0/P1.1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PLCC,FQFP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STC-ISP.EXE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MCU/单片机内无ISP系统引导码,若需退回升级,或MCU已损坏
8.若使用USB转RS-232串口下载,可能遇到不兼容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USB转RS-232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烧录器都是他们公司提供的。打电话给深圳他们公司,他们说:我们芯片都是直销的,你买的可能是翻新或是水货。这是什么问题?单片机上都有5V的供电了,还要上电?为什么怎么烧不进去呢?求教!!!

网友:
是让你重新上电,也就是冷启动!

网友:
我用的CP2102的USB转TTL下~~ 一直很正常

ISP用V4.88 STC比较恶心的地方就是下载软件的版本太新不行 太旧也不行~烧89C52就得用4.80

网友:
把线连好,不要开机上电,选择合适的芯片类型,点击下载,上电。
我用的芯片是直接从他们公司买的。

网友:
串口有没有接好,COM1或2有没有选对....软件里芯片型号有没有选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选用宏晶stc12c5a60s2芯片,在上海赛格买了10片,dip40封装。拿回家之后程序怎么也烧不进去,显示了很多字: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按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rs-232串口,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p1.0/p1.1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plcc,fqfp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stc-isp.exe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mcu/单片机内无isp系统引导码,若需退回升级,或mcu已损坏
8.若使用usb转rs-232串口下载,可能遇到不兼容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usb转rs-232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烧录器都是他们公司提供的。打电话给深圳他们公司,他们说:我们芯片都是直销的,你买的可能是翻新或是水货。这是什么问题?单片机上都有......

他们说:我们芯片都是直销的,你买的可能是翻新或是水货。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高科技公司~~~ 不作任何鉴定就这样说也行.....

网友:
LS,我对  “高科技” 表示强烈怀疑

S_T_C打电话去清一色的销售,你见过技术支持吗,就一个老妖,这就是“高科技”?

网友:
看不下去了  我教你   STC这样是自找屎路

1. 用k 写的程序 选的MCU型:对应 12C5A60S2
2. (Step1)STC_ISP_XX  烧写软件中  选对了 12C5A60S2
3. (Step2) 点 打开程序 找到你生成的 H 文件

4.(Step3) 选择与 串口转TTL的电路板(模块)连接的 COM 口 (重点) (如不能用自己找出被占用的原因)
5.(Step4) 选外部晶振还是内疚晶振你高兴(不过作为弟一次使用可以选内部的这样不用板只,只要上电源和P3.0,P3.1就能裸IC烧烤了) <其它选项不用修改, 默认为: YES,HIGH,与下载无关(会了在去自己折腾着玩把) >

6.(Step5) 点下载
7. 给 MCU 上电 如果事先没有断电,你现在可以断电5秒先(确保外围电容的电放去) 在上电, 如果有正确的连接提示.晶振多少什么的 ok 了 5秒内因当烧完

  如果只有排除故障的提示 :  重点在于  P3.0 与P3.1 与 串口转TTL模块的 连接上~~~  输出对输入查找电路图的标号可以看出.
                            其二  先对与 串口转TTL模块连接的串口(com)编号

楼主:
技术服务太差了,电话老是Busy。。。

网友:
回复 网友A:

S_T_C打电话去清一色的销售,你见过技术支持吗,就一个老妖,这就是“高科技”?

错!现在老妖也做销售了!不做技术支持了~ 所以买了他们的东西就不要指望技术支持了……

楼主:
【9楼】
-----------------------
STC服务太差了。领教过了!

楼主:
【11楼】
--------------------
还有买回来的芯片有的烧不进去,不知是坏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
STC服务好差的!

网友B(2016-11-24):
stc单片机要先不上电.然后点下载后再上电,比较奇葩,全球独一无二的烧录方式

网友(2017-01-04):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要先不上电.然后点下载后再上电,比较奇葩,全球独一无二的烧录方式 ...

这个好理解,上电时先检查是否有下载程序的命令,有就下载程序,没有运行用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