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的PC口在关闭JTAG后使用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1-05-16):
我的atmega16的PORTC口在熔丝位关闭JTAG,并在程序中加入“ MCUCSR |= (1<<7);“语句,仍然无法正常使用PC口,但是我只要放在别的口就毫无问题,驱动LCD,一直显示不正常,但是偶尔会正常显示,第一次来马超老师的专栏提问,刚看完马潮老师的书时,因为老师也经常使用PC口,所以没注意这个问题,最近做一个课题,因为IO占用很多,我就使用PC做液晶数据口,但偶尔正常一下,就坏了,希望老师和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不使用PC口的JTAG功能,只是作为I/O使用,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设置AVR的熔丝位,禁止JTAG口就可以了,软件上也不需要做任何设置,这个在我书P495有具体说明。

如果你确认了熔丝位配置正确,禁止了JTAG,那么就是其它的问题了。我将PC口用做I/O,就是配置熔丝位,将JTAG禁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方法 你自已去试试看行不??????????????????

现在我就告诉你不行  不信你去试试再来说

网友: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了 不过后来发现是端口初始化时一个疏忽 也许楼主也是端口没设置成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方法 你自已去试试看行不??????????????????
现在我就告诉你不行  不信你去试试再来说

不用打这么多的?号,这些应该留给你自己享用。
要想学这个行当,首先端正你的学习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