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频率太高了?无法跳出idle状态。

楼主(2011-05-16):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以下代码目的是通过检测ledl_en这个变量,一旦发生变化,即pos_edge有效时出发状态机送出数据,但是在板上实验发现无法运行,使用晶振为50M的,我怀疑是pos_edge问题,因为我把
        case(c_state)
                idle: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pos_edge)
                                n_state = bety0_start;
改成
        case(c_state)
                idle: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0_start;
就会运行。也许大家说可能led_en没有变化,所以状态没改变,但是我使用示波器或者其他手段测试,确定是有运行的,很大可能是不是晶振频率太高了?但是我调低了也没有变化。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reg [7:0] reg_1, reg_2;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reg_1 <= 0;
        reg_2 <= 0;
end
else
begin
        reg_1 <= led_en;
        reg_2 <= reg_1;
end

wire pos_edge = (reg_1 != reg_2); // now we can detect de_clk rising edges
assign edge_h = pos_edge;

reg [3:0] c_state, n_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if(rst)
                c_state <= idle;
        else
                c_state <= n_state;

always @(*)
        case(c_state)
                idle: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pos_edge)
                                n_state = bety0_start;
                end

                bety0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8'h41;
                        n_state = bety0_end;
                end

                bety0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1_start;
                end

                bety1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8'h01;
                        n_state = bety1_end;
                end

                bety1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2_start;
                end

                bety2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reg_dat[7:0];
                        n_state = bety2_end;
                end

                bety2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3_start;
                end

                bety3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8'h41;
                        n_state = bety3_end;
                end

                bety3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4_start;
                end

                bety4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8'h02;
                        n_state = bety4_end;
                end

                bety4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bety5_start;
                end

                bety5_start:
                begin
                        cs = 1'b1;
                        wr = 1'b1;
                        out_data = reg_dat[15:8];
                        n_state = bety5_end;
                end

                bety5_end:
                begin
                        cs = 1'b0;
                        wr = 1'b0;
                        if(~busy)
                                n_state = idle;
                end

                default: n_state = idle;
        end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