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的硬件看门狗!

楼主(2011-05-16):
谁对uboot比较熟悉呀,我加硬件看门狗,按照官方的配置,32m的nandflash可以了,512m的nandflash不行,还应该在哪里喂狗呀。

楼主:
static void create_bbt (struct mtd_info *mtd, uint8_t *buf, struct nand_bbt_descr *bd, int chip)
{
        struct nand_chip *this = mtd->priv;
        int i, j, numblocks, len, scanlen;
        int startblock;
        loff_t from;
        size_t readlen, ooblen;

        if (bd->options & NAND_BBT_SCANALLPAGES)
                len = 1 << (this->bbt_erase_shift - this->page_shift);
        else {
                if (bd->options & NAND_BBT_SCAN2NDPAGE)
                        len = 2;
                else
                        len = 1;
        }
        scanlen        = mtd->oobblock + mtd->oobsize;
        readlen = len * mtd->oobblock;
        ooblen = len * mtd->oobsize;

        if (chip == -1) {
                /* Note that numblocks is 2 * (real numblocks) here, see i+=2 below as it
                 * makes shifting and masking less painful */
                numblocks = mtd->size >> (this->bbt_erase_shift - 1);
                startblock = 0;
                from = 0;
        } else {
                if (chip >= this->numchips) {
                        printk (KERN_WARNING "create_bbt(): chipnr (%d) > available chips (%d)\n",
                                chip + 1, this->numchips);
                        return;
                }
                numblocks = this->chipsize >> (this->bbt_erase_shift - 1);
                startblock = chip * numblocks;
                numblocks += startblock;
                from = startblock << (this->bbt_erase_shift - 1);
        }

        for (i = startblock; i < numblocks;) {
                nand_read_raw (mtd, buf, from, readlen, ooblen);
                for (j = 0; j < len; j++) {
                        if (check_pattern (&buf[j * scanlen], scanlen, mtd->oobblock, bd)) {
                                this->bbt[i >> 3] |= 0x03 << (i & 0x6);
                                break;
                        }
                }
                i += 2;
                from += (1 << this->bbt_erase_shift);
        }
}
这里耗时比较多,喂狗后512mnandflash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