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少人用商品电调玩四轴的,想问下和I2C电调相比,真的差不多吗?

楼主(2011-05-16):
有人说用商品电调,无法快速响应:

用商品化电调还是 I2C 电调?
我一开始的四轴采用的就是商品电调,原因很简单,自己焊 I2C电调多麻烦啊,还是用买的
现成的省事。但随着后面深入做下去,发现这 2 种电调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对于我开始的商品电调,由于里面自带的 PID 控制器。严重影响了转速的快速反应。这就造
成了对于四轴稳定性之一的“自动悬停”基本无法做到了。由于自动悬停的首要要求就是在
四轴倾斜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自动回到水平位置, 这就要求马达转速在四轴有倾斜时需要加
快,而到快回到平衡位置时需要降下来。商品电调里的 PID 恰好阻止了这个的发生。转速上
去可以,想要马上降下来?没门!我试验的结果就是一旦转速上去了,想要降下来,等 0.2
秒吧。即使这段时间里通知电调降低转速也没效果。带来的后果就是四轴一旦倾斜后就会不
可控地晃来晃去,好像抬轿子。

这并不是说不能用商品电调飞四轴。完全可以飞,而且也可以飞的很稳。从旁观者眼里看这
2 者区别并不是很大,而对操作者来说,差别是相当大的。商品电调的四轴基本好像是当年
赖特兄弟发明的飞机,所有操作都要操作者来处理,包括方向飞行后的机身偏转修正。而用
I2C电调的四轴就好像 F22,相当智能,操作起来很容易。

对 PI 参数来说,商品电调和 I2C电调主要差别在 I 参数上。商品电调的 I 参数不能大,否则
就会变成一个“飞行轿子” ,而 I2C 电调就没有这个问题,它的高响应速度可以适应大转速
变化。

但是我看很多成品四轴,甚至商家卖的四轴都是用的商品电调(例如XXD30A+2212KV1000电机)

我也想用商品电调(I2C自己做太麻烦了),所以想问下先驱的大虾们,到底有多少区别?

网友:
我也是看过上面那段话,是前版主写的一篇四轴DIY总结里的。所以才对商品电调有顾虑。
但是又看过,商品电调也可以承受几百HZ的PWM频率,调整速度应该不是问题,就怕里面的PID会影响…
不过看KK四轴的,全都是用商品电调的,也能飞得很好,而且不会带来IIC总线太大的问题,对电机的适应能力也更好…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NjQ2MTY4.html 用商品电调的飞控。电调好盈飞腾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njq2mty4.html 用商品电调的飞控。电调好盈飞腾

是啊,貌似不错啊
操作手感也很好吗?我看航模店里卖的四轴也是用的PWM电调

网友:
手感很好。
MINI 四轴飞行器飞出窗外绕柱环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OTcxODk2.html

网友:
商品电调不是都有PID的,除非有恒速功能的电调

网友:
误区啊。。。

1500元以下的商品电调,根本没有PID。。。连P都没有,何谈ID?
我的经验是商品电调使用挺好的,PPM的信号控制速度也挺快的,目前最低档的KK飞控,也达到了300HZ的控制频率,其所谓的时延问题最主要还是在电机和桨的惯性上。I2C没有看出有明显的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误区啊,因为我实测商品电调并没有延时的(至少没有能观察得出的延时)

最小的控制速度应该是20ms,也就是50HZ的控制频率,因为PPM周期就是这样大的,不可能更小了

网友:
kk输出驱动电调频率好像是190hz,用示波器看的。我发的视频上的飞控输出是400hz也可以设定为250hz.电调好盈飞腾可以用440hz都行。

楼主:
舵机的20ms信号怎么能会是440hz呢?

看这个帖子,2个信号的间隔至少有20ms,难道可以设置为更小?没试过~~

http://blog.ednchina.com/Galee/2026671/message.aspx

网友:
可以灌更高的频率,不信你可以自己试验。舵机现在也可以接受200多hz的信号,高了会抖舵。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2ms信号脉宽,但是间距周期变小对吧~~

强悍~~第一次听说还能这么玩的,那估计就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
20ms是一帧的时间,包含其它通道
2ms是每个通道对应该的宽度,也就是说,可以接受的控制频率在500HZ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ms是一帧的时间,包含其它通道
2ms是每个通道对应该的宽度,也就是说,可以接受的控制频率在500hz左右。

胡子说的是正解。 舵机的PPM信号是高脉宽在900~2100us的信号,至于频率是多少,不是很要紧,一般接收机按照50HZ左右的信号发这个脉宽,但是四轴飞控可以按照更高的频率。以2100us的极限来看,最高频率可以达到接近500HZ

网友:
所以不要迷恋I2C电调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KK没有加速度传感器除外),在任一方向把飞行中的四轴打到倾斜45度后把摇竿迅速回中,四轴会迅速的回到平飞而基本不过调整和振荡,我在MK2.0试过可以做到,在另一款四轴上试则向相反方向翻个跟头.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kk没有加速度传感器除外),在任一方向把飞行中的四轴打到倾斜45度后把摇竿迅速回中,四轴会迅速的回到平飞而基本不过调整和振荡,我在mk2.0试过可以做到,在另一款四轴上试则向相反方向翻个跟头.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差异.

陀螺的感度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很像是PID控制的KP过大,KD过小的原因,引起大量超调

网友(2012-03-30):
商品电调用的是PWM控制的吗??

网友:
PPM信号看的是高电平的时间嘛,所以单个通道的周期可以小很多的啊。

网友(2014-11-05):
商品电调 四轴 I2C电调 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