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衣服上的这东西拆开怎么就一线圈和一电容 怎么会叫的呢

楼主(2011-05-16):
本以为想会不会有芯片什么的

网友:
电磁感应,谐振就报警吧。谐振的时候发射电流最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还有一种化妆品上贴的,就两个金属薄片片,图书馆的藏书也在书缝中贴两片铁片片,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这成本好

网友:
我也觉得是谐振

网友:
买衣服送的小赠品。
一次在超市买衣服,没注意,带回家要穿了才发现有个塑料的大疙瘩,钳子螺丝刀都没搞开,
最后没办法,拿砖头砸碎了,里面就是一个带磁芯的线圈和一个电容并联,还有一些卡扣一类的机械零件。

应该是根据谐振频率报警的,可是出门时报警器并没动静。

网友:
http://electronics.howstuffworks.com/gadgets/high-tech-gadgets/anti-shoplifting-device.htm

楼上诸位的疑问都有解答

网友:
超市或服装店里的硬标签,过天线时会产生谐振,天线会报警,8.2MHz的,我们公司就做超市安防防盗产品的。

网友(2011-07-05):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种化妆品上贴的,就两个金属薄片片,图书馆的藏书也在书缝中贴两片铁片片,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软标签,可以通过消磁器消磁,出门就不会报警。

回复 楼主:
本以为想会不会有芯片什么的

引用图片

8.2Mhz硬标签,一定要取下出门,否则报警

网友:
呵呵 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在叫。而是因为这个东西里面的感应线圈被超市门口的感应器感应到了哈,然后感应器报警了哈 原理跟我们的门禁系统很像。

网友:
这个和RFID应该关系不大吧!!!!现在这种安防的东西在超市以及一些卖衣服的地方很普遍了!

网友(2011-10-26):
类似负载调制,这个东西的谐振频率与发射器频率相同,谐振时发射器负载加重,功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