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nand FLASH 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1-05-16):
我自己制作的核心板,通过SD卡烧写程序到NAND FLASH。
硬件如下 核心板NAND k9f2G08 ,MDDR-256M,金士顿8G SD卡
软件: 飞凌IROM_SD_EBOOT_SDFUSER.nb0 ,STEPLDR.NB0,EBOOT.BIN,STEPLDR.BIN,NK.BIN
SD卡烧写后,看飞凌的资料知道是烧写成功了。
但是,将开关设置为OM[4:0]=11111 EINT[15:13]=101,通过NAND FLASH启动
重新启动,没有任何显示;
查看EINT15(就是GPN15)得到占空比为85%左右方波。
根据三星的资料可以知道
When NAND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detected, GPN15 is toggled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Figure 10.
Duty rate is 90% high duration, 10% Low (High Toggle)
原来我的ECC校验有问题,没有通过。
我现在想请教各位:
1.ECC校验问题主要是什么原因?
2.我怎么判断是否是硬件问题?
3.我怎么判断我的软件没有问题?
4.我该如何调试?
5.由于手头没有其他工具?老大们能否提供一个能在SD卡启动,能烧录程序的工具,或者能够查看我的NAND FLASH里面是否已经有程序写进去了?是否正确?
6.我的OM[4:0]=11111 EINT[15:13]=101 NAND FLASH启动设置对于K9F2G08是否正确?

SD卡烧写得到最后如下信息:
Welcome! This tool just for TE/OK6410
+OALArgsInit()
SocID:0x36410101
                Arguments area is initialized
-OALArgsInit()
INFO: (unsigned)C_IsrHandler : 0x80066598
INFO: (unsigned)ASM_IsrHandler : 0x80069A70
INFO: (unsigned)pISR : 0xEA01A694
HSMMC init
[HSMMC1]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EPLL (for SDCLK) : SYSCon.
                                                             [HSMMC0]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GPIO.
                                                                                                    [HSMMC1]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EPLL : HSMMCCon.
                                                                                                    #### this SD card is made on SPEC 2.0
This SD card is made on SPEC 2.0
                                This SD card is High Capacity

CardSize: 15564800 sector
                          [HSMMCLIB:INF] ClockConfig() Card Working Frequency = 24MHz
                                                                                     BP_Init
[FMD] ++FMD_Init() ****
[FMD:INF] FMD_Init() : Read ID = 0x0000ecda
                                           [FMD] FMD_Init() : NUM_OF_BLOCKS = 2048
                                                                                  [FMD] FMD_Init() : PAGES_PER_BLOCK = 64
                                                                                                    [FMD] FMD_Init() : SECTORS_PER_PAGE = 4
   [FMD] --FMD_Init()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wNUM_BLOCKS : 2048(0x800)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FFF
TOC_Init: dwEntry:1, dwImageType: 0x2, dwImageStart: 0x0, dwImageLength: 0x0, dwLaunchAddr: 0x0
+BootConfigInit
-BootConfigInit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10020
  BootDelay: 0x2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100
  dwLoadAddress: 0x80030000
  dwJumpAddress: 0x80030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80
  sgList[0].dwLength: 0x1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0
  dwLoadAddress: 0x0
  dwJumpAddress: 0x0
  dwStoreOffset: 0x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Eboot] ++InitializeDisplay()
[Eboot] --InitializeDisplay()
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0 seconds.

Starting auto-download ...
Erase  the block '0..3'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sCardInserted
f_mount return = 0x0
FileInfo.fsize = 0x2000
FileInfo.fsize = 0x2000
FileInfo.fsize = 0x2000
g_pDownPt = 0xA300211B

BL_IMAGE_TYPE_MANIFEST

BL_IMAGE_TYPE_UNKNOW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0  Length=0x2000
-----------------------------------------------------
Stepldr image
ImageStart = 0x0, ImageLength = 0x2000, LaunchAddr = 0x0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0  Length=0x2000  Name="stepldr.nb0" Target=RAM
dwImageLength = 0x2000
dwNumBlocks = 0x1
dwBlock(0x0)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40) = 0x0
dwBytesPerBlock : 131072
INFO: Step loader image stored to Smart Media.  Please Reboot.  Halting...
IsCardInserted
FileInfo.fsize = 0x1C3DB
FileInfo.fsize = 0x1C3DB
g_pDownPt = 0xA301C3DB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1db3c
-----------------------------------------------------
Eboot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1DB3C, LaunchAddr = 0x80041D3C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1DB3C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030044h
dwImageLength = 0x1db3c
dwNumBlocks = 0x1
dwBlock(0x2)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40) = 0x80
dwBytesPerBlock : 131072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830
  BootDelay: 0x2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3C
  dwLoadAddress: 0x80030000
  dwJumpAddress: 0x80041D3C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80
  sgList[0].dwLength: 0x3C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0
  dwLoadAddress: 0x0
  dwJumpAddress: 0x0
  dwStoreOffset: 0x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INFO: Eboot image stored to Smart Media.  Please Reboot.  Halting...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5] ...
...reserve complete.
Enter LowLevelFormat [0x6, 0x7ff].
Erasing flash block(s) [0x6, 0x7ff] (please wait):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332)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3ce)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3d5)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484)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4f0)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5d1) - skipping...
Done.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Done.

BinFS format done.
IsCardInserted
FileInfo.fsize = 0x25536AF
FileInfo.fsize = 0x25536AF
g_pDownPt = 0xA55536AF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5ede80
-----------------------------------------------------
RAM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100000, ImageLength = 0x25EDE80, LaunchAddr = 0x80107734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5EDE80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100044h
+WriteOSImageToBootMedia: g_dwTocEntry =1, ImageStart: 0x80100000, ImageLength: 0x25ede80, LaunchAddr:0x80107734
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extenstion: '' @ 0x80100000
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39771776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80 (valid MBR)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1fcff.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1c0, Num = 0x4c00.
Log2Phys: Logical 0x1c0 -> Physical 0x340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Write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25ede80.
Log2Phys: Logical 0x1c0 -> Physical 0x340
Writing Image ......
###############################################################################################################################################################################################################################################################################################################Updated TOC!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80 (valid MBR)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b.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b.
FindFreeSector: FreeSector is: 0x4dc0 after processing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Num sectors set to 0x1ae00 to allow for compaction blocks.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4dc0, Num = 0x1ae00.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830
  BootDelay: 0x2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3C
  dwLoadAddress: 0x80030000
  dwJumpAddress: 0x80041D3C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80
  sgList[0].dwLength: 0x3C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4BDC
  dwLoadAddress: 0x80100000
  dwJumpAddress: 0x80107734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340
  sgList[0].dwLength: 0x4BDC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waitforconnec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0107734
Success!
SpinFore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