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1-05-16):
目前做了一个低功耗的开发板,但是出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
1,采用msp430f449,芯片直接进入睡眠状态,测量供电电流,开始只有8uA的样子,但是一会就迅速增大到4mA的样子。
2,改为msp430f37后,电流降下来了,但是一直处于睡眠状态还好,一工作,电流又上去了。没办法又下了初始的睡眠程序,更奇怪的是电流等同于仍然维持在工作状态的电流,只有把供电电源断掉,放一段时间电,然后再供电,电流才会回复到睡眠态的电流。
我初步分析是,工作时把电流升上来以后,如果不断电,这个电流会自己举住不动,除非断电让它放掉,否则即使把单片机所有端口关掉,这个电流仍然不会减小,这样分析对吗?应该怎么改这个设计?

网友:
虽然我没有用过4系列的,但是就我使用MSP430F2XXX的几种单片机,工作于低功耗模式时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楼主还是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
楼主 在不工作是 要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 LPMx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诡异的现象,发个电路图看看呢

网友:
肯定和软件有关系
比如控制那个功能模块没有关闭,外围控制没有关闭

网友(2012-02-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半天时间电路变大一倍,用的msp430f249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