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的输出上拉电压最高可以接多少V?

楼主(2011-05-16):
资料里貌似没有讲.

也是和输入一样吗?

网友:
资料是写得比较含糊。

最高可达到资料文档内 LM339/LM393 V+ 极限。

修改:加入LM339/LM39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多谢了.

看来只有再外加管子了.

网友(2020-12-03):
OC输出,上拉电阻电压可以高出电源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