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怎么通过Internet与校园网中的计算机通信,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2011-05-16):
最近在做GPRS方面的东西,是在郁闷的不行,跪求高手指点。
MC52I怎么通过Internet与校园网中的计算机通信,实现数据传输?
它们通信通过UDP协议就行了吗?
校园网中的电脑如何设置,才能看到MC52I发送的数据?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校园网是内网吧。无法直接和外网通信的。
要么用动态ip例如花生壳。
要么找一个具有固定ip的服务器作为中转。

需要服务器的话给我联系。我借你用。

网友:
到你们学校的网管中心申请一个公网ip或者公网ip的一个映射端口,内网ip是不能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花生壳不是只能用于动态IP吗?如果用花生壳的话,我装了IIS,需要对Internet信息管理器怎么设置?用免费域名进行访问,还是内网的IP?之前也是用花生壳,调了几天没调出来。
谢谢了,我是菜鸟,刚开始这方面的东西,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