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 C语言问题 编译错误。

楼主(2011-05-16):
void send_data(unsigned int out_data)
{
RS_SET;
DATA16=out_data;
}

#define DATA16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e000000)

编译错误:type disgreement for send_data..

什么元婴啊

网友:
这个我不懂
帮忙顶!

网友:
一般不喜欢使用多层指针
结构越简单,出错概率越低

LZ的语句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e000000) = out_data;
呵呵,不分析了,怎么看怎么别扭!
就是把0x0e000000换成变量名估计也还是得报错
完全不能确定指针指到哪里了

网友:
#define DATA16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0e000000)

要放在 void send_data(unsigned int out_data)   之前吧

网友:
如果LZ是想将out_data变量赋值给固定地址0x0e000000
可以这样
unsigned int temp _at_ 0x0e000000;
*temp = out_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用了一层指针。如果知道硬件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确定指向哪里的。主要是我这边的连接其实不需要地址,只需要一个时序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对 是放在之前的 我发帖的时候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诶,又一种新方法 _at_是编译器内置的?

楼主:
谢谢上面给位。。程序没问题 是我头文件的函数参数定义,与 函数实现时的参数定义不相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