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移植内核和文件系统成功,如果我想点亮mini2440的一个LED灯,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1-05-16):
刚刚移植内核和文件系统成功,如果我想点亮mini2440的一个LED灯,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

高手可以讲讲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
编个应用程序,运行一下,具体参考书籍《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详解》仅供参考。

楼主:
是要看看驱动吗?

网友:
写驱动吧。。
驱动里面才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
我的是9260
在驱动里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设置IO输出
int __init_or_module at91_set_gpio_output(unsigned pin, int value)
{
        void __iomem        *pio = pin_to_controller(pin);
        unsigned        mask = pin_to_mask(pin);

        if (!pio)
                return -EINVAL;

        __raw_writel(mask, pio + PIO_IDR);
        __raw_writel(mask, pio + PIO_PUDR);
        __raw_writel(mask, pio + (value ? PIO_SODR : PIO_CODR));
        __raw_writel(mask, pio + PIO_OER);
        __raw_writel(mask, pio + PIO_PER);
        return 0;
}
EXPORT_SYMBOL(at91_set_gpio_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