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是不是不是能装二个IAR?

楼主(2011-05-17):
因为430装了一个,现在再装IAR FOR AVR,死活破_解不了,老提示盗版!

以前是可以装的

网友:
不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127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全系列&bbs_id=3020

楼主:
应该不是注_册的问题,在没玩430 没装过iar for msp430以前我装过,是可以的

我同事的电脑都能装,就我这不行,也就我这装过二个不同的iar

估计要重装系统了~~~~~~或将用IAR写的AVR程序改到GCC上来

网友:
可以装,FOR ARM,FOR stm8

网友:
先把忙重装,

1.IAR 错误提示是什么?
2.IAR 哪个版本?

网友:
ARM,430.AVR都装了,把iarkg多试几次

网友:
我的装了8051和430,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同时装好多个的 我装了8051 和 EWARM6.1 和EWARM5.3 都是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安装的吧。。。我最高潮时候安装了IAR for ARM 4.40、5.41、5.50 IAR for MSP430 5.41 IAR for AVR

网友:
确实很高潮。。。。

楼主:
IAR FOR MSP430 5.10

IAR FOR AVR 4.21A  版本有点老呀,但公司都用这个版本 运行后提示是盗版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公司以前的程序都是在4.21下面编写的

试着换了个5.11 这次没提示盗版,但是编译出错,而我把工程放到别的同事那,用他们的4.21版本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
记得把相同MCU的IAR放在不同路径

网友:
LZ闲的蛋疼,干嘛装俩

网友:
我电脑里目前装有5个版本,肯定是你破_解的不对。。。

网友:
IAR的缺点是不能像Keil那样装一个路径里面共享IDE。如果同一个路径先装的会不好使。但是一个机器里面可以装多个。
以前的破_解有个bug,就是iarkg不能用小写,比如iarid读出id码是0x12abc,用“iarkg 0x12abc”生成的许可文件不能用,必须用“iarkg 0x12ABC”才可以,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我一直用大写,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但是接了后,文件关联会错位
你要先打开程序,再打开工程,不能直接打开工程。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你把2个都卸载后,清空一下相应的注_册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同版本的可以吧?指的是IDE版本

网友:
只要目录不一样,安装多少个IAR都可以

只要IDE版本相同,可以把不同单片机的IAR安装在一起

网友:
可以,我的就是,一个4.42a,一个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iar的缺点是不能像keil那样装一个路径里面共享ide。如果同一个路径先装的会不好使。但是一个机器里面可以装多个。
以前的破_解有个bug,就是iarkg不能用小写,比如iarid读出id码是0x12abc,用“iarkg 0x12abc”生成的许可文件不能用,必须用“iarkg 0x12abc”才可以,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我一直用大写,没问题。

重新安装,终于成功了,,,0x.....X也大写,这次竟然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