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点火头,可利用51+继电器做远_程_鞭_炮_燃_放_器

楼主(2011-05-17):
请勿用于非_法_用_途!!!
所需材料:一个4节电池的电池盒(不放心可再加一个2节的电池盒)
细导线,越细越好
火柴
都是常用的东西。。。

1.用铜线在火柴头上捆绑3圈
2.将铜线的两端分别连接电池盒正极、负极
3.装上电池打开开关,形成短路,铜线烧断同时点燃火柴头
PS,中间不能有任何压降,否则无法短路
可使用红外+51单片机+继电器遥控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被炸到了,引起了我的重视
所以我做出来的这个...
本人是菜鸟,高手别喷啊。。。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找个手电筒或者车上用的小钨丝灯泡,敲破,把鞭_炮引线塞进去胶带粘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成本有点高。。。
效果还不错的,试过

网友:
你这玩法跟我12年前玩的一样.....

楼主:
其实短路很危险,弄不好电池就会。。。
但是短时间通电应该没问题的
其实无论是灯泡什么的原理都一样的
就是远程遥控看着更nb一些,耍酷专用

网友:
准备要“反恐”吗??

网友:
呵呵这个已经做了,用ATTINY13A做的,做了4路,用MOSFET控制火头,航模遥控器的一个开关通道控制。

网友:
宣传恐怖手段,呵呵。不过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是太少了。

网友:
小时候用过,只不过没有单片机,没有红外,没有继电器,也没有电池,用的是30V交流,拉线过去的,还算安全。。。

网友:
有兴趣,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加个gsm模块,老nb了
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早就这么应用了(中x东地区,经常有人使用。。。)。。。

(控制mcu+)手机GSM短信判断是否符合,(+输出接点火。bomb。。。)嘿嘿,你的明白?

网友C:
这个东西其实淘宝上有卖的。

电阻:1.6~2.0Ω
并联或单一额定点火电流:0.50A 20ms
串联组额定点火电流:0.80A 5.0ms
着火电流:0.37A
电流为1A时点火时间:2ms
安全电流:0.20A 5s
测试电流:50mA
导线:PVC包覆的Φ0.4mm铜芯导线或镀锌铁芯线

网友:
哇!这个要记号一下!

网友:
电子点火头,要记一下

楼主:
囧雷无比,还有更好用的,不过成本高。。。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8349
要是火_药换成炸_药,那绝对的bomb
可以去中_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其实我买过
今天想玩玩,发现用没了......
心血来潮做了个这玩意

网友:
我早就想玩下这东西,特别是过年时用来点鞭炮最爽的,那时想用PT2262与PT2272来做无线发射点火,苦于没有点火头才没搞成!!

楼主:
我打算做个遥控小车,在上面架个“飞天鼠”的架子,玩火箭...

网友:
我们组个基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_?
要搞恐怖?

楼主:
看来这几天没空玩了
看看能不能在6月份之前做出实物
我不在回复这个帖子了
做完后我开个新帖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激光笔就可以了。直接用激光点燃导火线引爆。【价格不菲】

网友:
小时候把鞭炮里的炸药扒出来,塞到掏空的干电池外壳里,然后再加一个去掉玻璃壳的节日彩灯,引出线来。最后密封。仍在水里炸鱼,呵呵威力不小呵呵。

网友:
我做過,用舵机驅動打火機按鈕。
可反複使用好久,還可以充氣

网友:
远程点鞭炮,不刺激,没乐趣了。那还烧啥?
点鞭炮的最大乐趣就是,周围的人不时的“BOM~~~”吓你一下,点火人缩一下,引起一阵众人笑。

网友:
你倒不如把火柴炮卷在雪茄或者一班的香烟里,那感觉才爽呢!!

网友:
点火要做得可靠,最好用高压

网友:
有一次300w电脑开关电源,将5v和地短路,导线外皮都软了

网友(2013-05-13):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其实淘宝上有卖的。

好像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不如   用一次性打火机,里面有压电点火装置+燃x料,,,,呵呵,,,,

网友:
有军用价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