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数控电源(转帖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楼主(2011-05-17):
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56116

STM32单片机数控电源
夏天在隔壁论坛收了一套以STM32为主芯片的电源板散件【没有变压器和外壳】,呕心沥血,陆陆续续花了几个月装成一部数控电源,

期间的过程辛苦,却十分有趣 。

现发上制作过程与诸位老友分享,也凑个热闹参加这次DIY大赛 【以这个电源外壳参赛吧!】
焊好的PCB,这块板上的管脚最为密集的芯片就是STM32的单片机,第一次焊这东西,费了很大功夫,采用了先
把所有管脚用焊锡连起来一起焊在PCB上,再用吸锡线吸掉多余的焊锡的办法:

主板元件面:散热器很强大,也很厚实,这个风扇是温控的,当散热器温度超过程序设定值才会转,就算是转起来,声音也很小,这一点比市面上常见的国产数字显示的电源好多了!

显示板,板上2个4位LED数码管显示屏,一个用来显示电压,一个用来显示电流:

电压调节采用一个数字编码器,按动旋钮可选择x1,或x0.1的歩距,然后旋转旋钮调整电压,如果你想要一个准确的输出如12.00V,甚至9.30v,用这个编码器来选定电压值,比一般的电源快多了(一般电源需要屏住呼吸,慢慢拧):

板子焊好后,外壳还没有着落,定做的环牛倒是先到了,于是先研究了一番单片机程序,反复烧写修改程序几次,

试着解决了几个小问题,呵呵,最后得到的精度,不错哦!

电流显示精度也很高(两只台式万用表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

功能方面没问题了,外壳成了最大的难题了!正巧业余时间慢慢D的数控铣床能动了,干脆把电源外壳用数控铣做吧,先让这个帮了大忙的重要工具亮亮相:

计划用4快板组成一个机箱,底板1块,顶板1块,前面后面各1块,其中顶板要设进风孔(原电源散热器上的风扇位置决定的),背面板开排风孔;

先弄背面板,呵呵,故意来点难度:
编个G代码,很漂亮的散热窗,这边电脑显示屏显示着图形,那头铣刀刷刷的干活了,这个漂亮的小窗是散热风扇的进风孔:
控制电脑:

进风孔,看着挺漂亮啊:

再做一块背面板,开直条排风孔、电源座孔、保险管座孔、串口孔(程序升级就不用打开机箱了)、单片机编程状态开关(打开开关再开电源单片机进入编程状态,否则进入运行状态):

正面板,铣出方的、圆的、异形的孔共23个(幸亏不是手工,要起泡的 ):

外壳的4个部件:底板、顶板、前面板、背面板,集体亮相:

简单组合看看效果:

钻装配孔:

因为采用的钢板较厚(1.2mm),干脆配钻孔,攻丝,这样装配时更易用:

试试内部元件的布局,然后就要找人喷漆了:

喷漆之后的外壳:
哦,其实是静电喷塑的,比喷漆的效果好,附着力高,挺硬实的表面,赞一个;
喷塑后的前后面板:

喷塑后的底板:

喷塑后的顶板(看到那个漂亮的进风窗了吧):

喷塑后的顶板(看到那个漂亮的进风窗了吧):

装配起来,看看样子,还可以么

面板是素面朝天的,这可不行,要有标牌才行啊!想了好几天,办法有了,还是数控铣,不过这回用上了数控铣上

加装的付主轴--雕刻主轴(8000转),用雕刻尖刀加工,材料用双色板;编好G代码,开工:

雕刻出一块有么有样的面板STM32-3004(30V4A):

呵呵,不错:

装在电源的前面板外面,数码管外面遮上了红色的塑料片,整体看起来很满意了:

搞定喽,收工喽!来几张成品机靓照:

分享完毕,

欢迎拍砖!

网友:
只能说作者太有才了。

网友:
太强了,动手能力NB的狠。

网友:
回复 楼主:

眼睛没事了吧?

网友:
做成艺术品了,还舍得用不!

网友:
精品极品。
商品要做成这样那得卖多少钱呀。

网友:
如果是商品,价格一定要超过一千元的

网友:
作者的数控铣真结实啊,太强大了,我的到现在还是个半成品

网友:
楼主呀,太有才了.

网友:
没有什么的,有了春风的开源数控电源,才会有这样的好制作,

这个春风电源,拿了个矿坛的DIY二等奖。

网友:
怎么看起来是春风大哥的电源啊????很像

网友:
....

看第一个图,感觉就是春风你自己的呀。

因为那个stm32f103vc片子周围没有任何电容之类,当时看这个图时,印象很深。

呵呵,那个id:中国机器是春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眼睛没事了吧?
谢谢,最近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起来是春风大哥的电源啊????很像

是我的套件,我看人家外壳工艺做的太好了,所以才转过来的。

回复 网友C:
....
看第一个图,感觉就是春风你自己的呀。
因为那个stm32f103vc片子周围没有任何电容之类,当时看这个图时,印象很深。
呵呵,那个id:中国机器是春风?

中国机器不是我,我平时根本不混矿坛,这帖子是百度搜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看第一个图,感觉就是春风你自己的呀。
因为那个stm32f103vc片子周围没有任何电容之类,当时看这个图时,印象很深。
呵呵,那个id:中国机器是春风?

这个电源的PCB套件就是春风电源么,一点也不差的,用于校正电流显示的那几个电阻,也是春风的主意  O(∩_∩)O~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起来是春风大哥的电源啊????很像
是我的套件,我看人家外壳工艺做的太好了,所以才转过来的。
-------------------------------
外壳是小意思了,电源性能非常好就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铁你也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外壳?

网友:
请春风移步矿坛,我给你发了个矿坛内的短消息

网友:
精品啊,不知春风的套件还没有了,想要一套

网友:
呵呵呵,楼上等第三版吧,更好玩

网友:
好东西!
如果把外壳的棱沿向下压45度角,那就更好了。因为从物理角度看,这样处理可以使外壳机械强度增加10倍。

网友:
壳子做的确实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东西!
如果把外壳的棱沿向下压45度角,那就更好了。因为从物理角度看,这样处理可以使外壳机械强度增加10倍。
没想明白,能否详细说说看?

网友:
艺术品 啊,不在乎外表,在于期间付出的心智和收获的乐趣。

网友(2011-07-14):
真是不错,你都是打上你的LOGO 啊

真羡慕你能个那么好的地方当实验室。你这扰没扰民啊, 机器转起来老大动静了吧

网友:
没有LOGO啊,只有个型号在上面,机器的声音真不大呵呵,扰自己

网友:
艺术品啊。

网友(2011-10-06):
有加工设备很是爽,他那是用不锈钢板自己DIY的机箱。
没条件的只能就能找到的壳子凑了

网友:
好板子配上好壳子就是好机器!

网友:
有工具就是爽啊

网友(2011-11-05):
看着真是不错啊,

网友(2012-02-06):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2013-03-16):
很好很强大 我也要仿照一个

网友:
开源么?资料在那啊???

网友:
手工太漂亮了。

网友:
会使用数控机床,又有一台机床,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3-04-24):
楼主横快多个领域啊

网友:
看着就舒服

网友(2015-10-13):
这是我见过 阿莫上 很牛的一个 作品了

网友(2020-08-07):
这个看着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