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终于知道怎么在板上开各种洞了,有图

楼主(2011-05-17):
显卡很次,只能将就3D视图了,AD9.3

网友:
方法呢?
先用CAD画好,导入。

网友:
效果是有了,PCB板厂做的出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们做毕设是基于FPGA的VGA彩条信号的显示控制。我现在已经把VHDL代码下载到片子中了,但显示还是出不来。我们实验室没有VGA显示器,我用的是电脑的那种液晶显示器(我查资料,这种显示器也能显示VGA信号),是不是接线有问题?想请你帮帮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