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12的电源的供电的电感值问题。

楼主(2011-05-17):
TMS320F2812的电路如下:
请问的是图中的 L1 L2  L3  L4的电感值是多少?知道的顶起来。

楼主:
还要问大家那两个电阻的值是多少?知道的顶起来。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好伤心啊。

网友:
两个电阻 0欧姆
L1 L2 L3 L4不是电感,是磁珠。通常选择601@100M或者 102@100M的,每个磁珠后面必须在紧跟10UF钽电容1个,和0.1UF电容一个,否则DSP可能会工作不正常。